无刷电机会产生干扰吗?它与接收机和电调能不能靠近安装,还是拉点距离?

楼主(2014-01-11):
我飞机上的电机、电调、接收机安装的很近,基本上靠在一起。有好多次大油门飞出去后,发现升降、副翼、方向等通道好像没反应,因为飞机在空中的姿态没怎么变,好像不受我的遥控器控制。特别是今天这次,让我更加怀疑了:我推油门,拉升降舵,而空中的飞机却依然直直地向前走,直至“轰”的一声坠地。如果电机(xxd2820,1000kv)没有干扰,那问题会在哪儿呢?难道是我的devo12有问题,还是接收机有问题?可起飞前各舵面都能动啊,期待老鸟解答哦!先谢谢你们!

网友A:
我的电机靠近接受没有干扰

网友:
附近干扰太强?

网友B:
这个控好像可以设置发射功率,是否发射功率过低

楼主:
没有吧,附近荒山野岭的,应该没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好像可以设置发射功率,是否发射功率过低

是可以调发射功率的大小,我一般调到15db,最大是20db,往下还有10db,5db,0db,-5db,功率应该够的

楼主:
当时是2100买的,说是100毫瓦的输出功率,应该没有问题吧,估计还是技术不到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