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发动机的帮忙解答

楼主(2014-01-11):
我想了解一下OS50
发动机
化油器可以装到三叶52发动机吗 。直升机用的谢谢

网友A:
会机械加工就可以

网友B:
如果合得上都可以用

网友C:
一般接口对就可以用的,不然做个转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接口对就可以用的,不然做个转接口。
对的,只要接口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