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1404/3000KV电机有人用过么?什么情况请说一下

楼主(2014-01-11):
这个电机C1404-3000KV的有人用过么?可以使用3S电池么?用过的请进来说明下!谢谢!

网友:
没用过。抱歉。

网友A:
这个电机还好,当然可以了  前提是你的电调要支持,这个一般是用在小飞机上的  50翼展左右的差不多 配个5寸桨 不过油门就不能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还好,当然可以了  前提是你的电调要支持,这个一般是用在小飞机上的  50翼展左右的差不多 配个5寸 ...

这个电机我没有用过,您用过的话能说的详细些么?不能太大就是不能全油门工作是么?最好多大油门呢?

另外这个电机是不是用在室内机比较好呢

网友:
这电机适合2S用的吧,这么小的是室内的F3P机型用的。配桨要查查其说明书,或到F3P版块找找,估计6寸左右合适
建议不要上3S,3S的话,5寸桨都会过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我没有用过,您用过的话能说的详细些么?不能太大就是不能全油门工作是么?最好多大油门呢?

另外 ...

这个电机一般都是用在小翼展飞机上的  不过这么大的kv值  配桨不好配 还是五寸的  不要超过80%油门就好了  要不就用2s  好点

网友:
你看看我这个帖子,用的就是这个电机,一般用5寸桨,最大可以用到6030.
你应该说说你想做什么飞机,想怎么用,大家才好给你建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398709&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