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又出问题了

楼主(2014-01-11):
显示经常黑屏,如果不开桨,不起飞,没事儿,起飞就经常会黑屏,这个显示器是信号差就黑屏,但距离不远,信号不会这么差,很多时候黑屏时注意看了,并无遮挡!

有可能是天线的原因,我换了三叶草,这个可以下次带原天线试试,是不是新换的天线的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我分析是电压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提问
没安OSD前,我是把12V直接接图传,然后接摄像HD19,一直没什么问题
现在中间又接了OSD,12V电就过了OSD,线挺乱的,但也接通了,现在出这问题了,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情况的!!感觉就像是电压供电不稳造成的图像时有时无,我是一个电池,供电调,同时也供图传什么的,这个图传一接上都乱,还加了个电压的OSD,实在不行,过两天新电调回来,重接线,一点点试,实在莫名其妙

网友:
估计是什么地方接触不良、我的OSD我直接焊死、要不起飞的时候就会没有显示的
会不会是你的视频线没有安装好、我的也是HD19+图传+OSD、
没有问题

楼主:
年前电调回来,会重接一下,这个如果是震动导致的接触不良,摄像没问题,那就是说接HD19电源没问题,难道是视频线接触不好,等看看,关键是接的太乱了,另外你HD19如何减震,用的720PH录么?我用了硅胶管,减震球,钢丝都试过,没试出来特别好的,钢丝太麻烦,有风也不行,硅胶管最简单,但效果最差,减震球,用三个,效果不好,想用硅胶管接挂载板,挂载板上绑电池,前面放HD19,但HD19通过减震球和挂载板连,这样二级减震,不知效果会如何,我觉得减震做好了,可以用HD19的1080P拍,但那个是30帧 的减震不行,白扯
还有,把你的连线图,弄一份给我,我参考一下,我连的太乱  QQ  359618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