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各位大神怎么确定飞行器重心?

楼主(2014-01-11):
调参软件里有一项“GPS安装位置”,要求填入GPS与飞行器重心的相对位置...这个参数却精确飞行器飞的越稳,偏差大了各种飘...敢问各位大仙都是怎么确定重心位置???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用绳子吊起来,弄个铅锤找位置的啊 ...

网友:
不用太精确,我上次搞错了,方向搞反了,正数输错为负数,飞了几十个起落也没有问题,某一次插上调参软件才发现错了

网友:
其实都是大概位置,相同起飞重量都要经过数次修改比较才会有最佳。

网友A:
我是用繩子吊起來測試!然後靠電池位置調整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繩子吊起來測試!然後靠電池位置調整重心!

这也是个办法...现在我的F550挂上云台和狗,头明显偏沉...虽说靠飞控和电调提高M1、M2电机功率能解决,但时间长了也影响电机使用寿命

网友:
不用这么严肃 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