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好多关于多轴问题请教,望指点!!!!

楼主(2014-01-11):
新手呀,其实也知道潜水,但有些问题,实在不是潜水能解决的,还望老鸟指点一下。

1、关于电机是如何保养?因为我收的是二手F550,DJI的2212电机,声音听起来有点干涸,如保判断电机好坏,是否要保养,是否要更换轴承之类的,有什么标准??

2、经常听说机机、飞控要调教,但多轴跟直机不同,我直接装上,就飞起来,第一次上手就悬停、全油门航线,全都稳的一塌糊涂,调教是指震动方面吗??因为我还没买图传,这方面还不懂。

3、关于电池,有用过狮子电池吗,前天到货了4块,看样子就心凉了一截,跟格氏差太远了。装机后,悬停1分钟,压降那个历害呀,BB直接报警,5秒左右,恢复到4.1V,然后全程能支撑9分钟(狮子3S5200,机机是F550+2212+1045+FPV架脚,没设备,),想问这样正常吗,空机才9分钟,格氏3S5500,能坚持13分钟。另外主想是问为什么出现压降??

4、看了好多关于穿云的图片,1400多米,但控只是1000多点,是怎么做的??如何增距?需要什么设备?

5、5imx潜水多时,涉及到品牌总是有些人能引伸到个人攻击,所以上TB记录,纯属个人玩家,且纯属新手提问。

下面上图,电池全部换了XT60,但不会存在问题,对于焊接方面我还是有点自信的,狮子电池就新电状态和3.7V充电量图(新电是3.86,放电到3.7后充入4305mah)。

网友:
4.使用切糕433或非凡433

网友:
同是新手。帮顶。

网友:
什么充电器、给力

网友A:
沙发么....为啥我5200的狮子电池比你的要贵二十呢.....纠结了......
还有,充电器,我们貌似撞衫了...一样的...
目前我也在配550,配件都买全了
楼主的脚架推荐用碳纤的....好像是2XX价格的,不到3XX,确实轻,能增加续航
至于调试方面...我还没弄,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么....为啥我5200的狮子电池比你的要贵二十呢.....纠结了......
还有,充电器,我们貌似撞衫了...一样 ...

价贵比你便宜20也没所谓啦,一下子入4块,后悔死了,充电器和电源都是一个牌子的,后悔了,新手就是很多很多后悔,功率不够用,看来电源和充电器,都要一步直接上1000W+的,遥控也有点后悔了,入了华的12S,当时觉得3000多的F贵,现在看来才一个飞控的价,身边没组织,单玩就是要撞板,唉!!!!!

网友B:
SKY RC的充电器,一个电池充还好,3,4个电池同电压,不同容量,不同C数的一起平衡充,时间长到崩溃。B6都充的比它快。我试过4个3S最长6个小时都没充好。。。。实在等不下去,拔了接206上,10分钟完成

网友C:
新人都是这样的~~我开始和你差不多~~~慢慢摸索吧~~顶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贵比你便宜20也没所谓啦,一下子入4块,后悔死了,充电器和电源都是一个牌子的,后悔了,新手就是很多 ...

不错了,我前两个月玩精灵的时候找了一个附近城市的店,结果一个精灵全套配下来1W1....现在懂了,发现配置也就那样....

你那款充电器,还是我配精灵的时候给的...开始各种不会用,后来并充一次,还得到设置里头设置电池容量,然后在回到开头设置电池容量,要不就电池错误....

不过对于电池来说,我只入了一块,作为我调试550的动力电而已,另外入了一个1200的狮子电池给图传和云台供电

遥控器还没选,正在纠结是天九还是福特他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是N多人不推荐的SKYRCT6200啦,新手撞板啦,功能其实OK,样子也漂亮,就是最大12A不够用!!!同牌 ...

我现在还是在用B6 已经用了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我前两个月玩精灵的时候找了一个附近城市的店,结果一个精灵全套配下来1W1....现在懂了,发现配 ...

我刚开始也出现各种报错情况,其实可以关闭的,这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也出现各种报错情况,其实可以关闭的,这样就好了。

这都行...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Y RC的充电器,一个电池充还好,3,4个电池同电压,不同容量,不同C数的一起平衡充,时间长到崩溃。B6都 ...

嗯,基本赞同,不怎么好用。不同容量C数我没试过。2个3S550025C,我用12A充电,应该是30-40分钟完成,具体多少时间没记住。但不会是6个小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人都是这样的~~我开始和你差不多~~~慢慢摸索吧~~顶你~~

慢慢摸索,学费太贵了,老鸟传点经验,少花冤枉钱呀。电机怎么分辨好坏,怎么保养也不懂,我这样一直飞下去,终会出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慢摸索,学费太贵了,老鸟传点经验,少花冤枉钱呀。电机怎么分辨好坏,怎么保养也不懂,我这样一直飞下 ...

电机我自己觉得是不需要保养的~~~~电机不是说牌子好电机就好~~我建议多看看论坛看看别人的配置~~~

网友:
电池体积相差好多啊  格氏有多重啊

网友:
能测内阻的啊 这是什么充电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赞同,安全方面,我还是非常认真对待的。穿云我想上图传后再试,可以直观监测数据,如果能飞15分钟, ...

上升下降时间一样??!!上升5分钟,下降就得留至少10分钟(这数我也不知道,可能还多不少呢),多轴下降是个大问题,不可能太快,直线落,你不怕再推油都飞不起来么???

网友:
还有个问题,你的飞行器如果是上升时失控了,会如何,保持油门,那可惨了,会一直飞上去,直到没电!有些设置会让飞行器飞到指定高度,降落,这个得试好了,毕竟失控是我们很难保证的
我经常关控,让飞行器自己回来,但看网上说这样真的有危险,失控后飞行器会如何飞,一定要心里有数,比如大疆,关控后,如果开控,你不打到姿态模式,还留在GPS模式,手控是接不回来的,总之就是失控,也许真就失控了

网友(2014-02-26):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也出现各种报错情况,其实可以关闭的,这样就好了。

什么充电器了,还有错别字

网友:
花钱的日子在后边,准备银子吧。找好人高人多问,就能少花弯路好银子。还有不要做冒险的事,尤其是新手,代价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