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副翼用三轴陀螺仪,钭盘类型选什么模式?

楼主(2014-01-11):
听老手说无副翼用三轴
陀螺仪
,钭盘类型应该选一
舵机
标准模式,可我的天龙250选的是三舵机120度模式。改为一舵机标准模式后,起飞就往右倾倒,改回三舵机模式后恢复正常,请教高手这正常吗?
对了,忘了说,我用的是华科尔_RX2702V接收陀螺一体机。

网友A:
不同陀螺仪有不同要求,祥看说明书。

网友B:
顶一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C(2014-07-12):
不同陀螺仪有不同要求,看一下说明书吧

楼主:
谢谢各位,弄正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