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之路2】铝合金机架试飞成功

楼主(2014-01-11):
我的第一个四轴使用廉价的塑料机架F450做的,飞行也成功了。
飞行视频可见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4496&extra=

但看了更多的帖子后,发现这种廉价的塑料机架有几个问题:
1、纯机架重量要286g,比铝合金或碳纤的170g要重100g以上。
2、偏软,容易和电机发生共振,用它拍视频图像有明显振动(已用减震球减震)。

所以动了再折腾的念头,考虑到自己还是菜鸟,炸机的几率比较大,考虑先用铝合金试试。
在正式准备采购时,发现淘宝上450的铝合金套装或中心板很少,最后只好选了X600的中心板、机臂、螺丝配件,改成450用(实际尺寸480)。
等配件到手后,有人说铝合金机架容易变形(轻度炸机时),还是碳纤好,不过东西已经买了,就装起来试试看吧。

优点:重量轻,才640g,比原来塑料机架的787g轻147g。刚度大,用手拧对角电机,几乎没有变形。
缺点:分电板离飞控太近,电流对磁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最后只好把GPS拆了不用。中心板之间空间小,安装难度比塑料的大。

昨天和今天试飞一下,明显比塑料机架声音轻,电机运转和顺。同时铝合金的刚度大,电机共振也基本没有了。悬停飞行时间超14分钟。
下次再去试拍视频后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A:
我要的就是这个中心板  楼主在哪买的

网友:
我也用过这个架子,除了中心版偏小之外,还是不错的。配置和你一样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我模型精髓就在于折腾!顶楼主

网友:
我用的改装的。650克内。.2212电机。2200电池已经飞行近15分钟。

网友:
不知道如何搞出碳的来的。..塑料的。更是不靠谱.其实铝制的最好的防震目前发现的是背胶魔术贴.可想铝的有多硬.根本不需要什么就可以减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的就是这个中心板  楼主在哪买的

这个中心板有何特别之处吗?

网友:
我也准备入手铝机架

网友B:
铝合金的是容易变形,比如电机和主板连接处,螺丝扭的力量过大后就容易变形了,告诉你个好办法,泡泡老师用过的,用木头塞进机臂里面一点,然后再拧螺丝的时候,里面填满了木塞就不会使得机臂变形了。重量也不会增加多少。

网友:
不错可以挂微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的就是这个中心板  楼主在哪买的

淘宝  X600 安装板 10元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的是容易变形,比如电机和主板连接处,螺丝扭的力量过大后就容易变形了,告诉你个好办法,泡泡老 ...

我在安装电机时,在铝合金机臂下放了一块3mm的航空层板,用8x3mm螺丝直接安装。安装时不会变形,抗冲击能力也会大一点。

网友:
很不错,哈哈,聪明的LZ

网友:
挺好的,也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
好像天线的铝杆

网友C(2014-03-02):
楼主,我菜鸟一个,想问一下你的哪款GPS模块在2.3里是怎么设置了,我也买了个跟你一样的,想请教你一下,要是你能留个联系方式给我那就太感谢你了。我的秋秋:62458997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菜鸟一个,想问一下你的哪款GPS模块在2.3里是怎么设置了,我也买了个跟你一样的,想请教你一下,要 ...

我的GPS是用I2C-GPS转接的,在2.2调通后,沿用至2.3,没动过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GPS是用I2C-GPS转接的,在2.2调通后,沿用至2.3,没动过设置。

能留个 你的QQ吗,因为该接触四轴所以想问问你一些常识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安装电机时,在铝合金机臂下放了一块3mm的航空层板,用8x3mm螺丝直接安装。安装时不会变形, ...

请问下,铝管里面的两粒固定电机的螺丝是怎么拧的啊?螺丝刀伸不进去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铝管里面的两粒固定电机的螺丝是怎么拧的啊?螺丝刀伸不进去啊?

小笨蛋,在下面打个大点的洞不就能伸进镙丝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笨蛋,在下面打个大点的洞不就能伸进镙丝刀了

我果然是死脑筋啊,撞墙去了。

网友:
不错 我的机架也是铝合金的

网友:
哈哈,不错!我现在的都也改成铝合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铝管里面的两粒固定电机的螺丝是怎么拧的啊?螺丝刀伸不进去啊?

用的是内六角螺丝,打个小孔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种管壁有点薄,淘宝上还有一种是1.5mm厚度的,绝对结实。

管壁厚度1.5mm

管壁厚度1.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