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手控无刷电机?

楼主(2014-01-11):
刚接触航模,
手上就有个无刷
电机
和电调,
,弱弱的问一句,有什么控制器能手动控制转速吗,,就像有个旋钮能调快调慢,,,

网友A:
舵机测试仪就可以的,先做好电调行程校准,和遥控器的做法相同。

网友B:
既然说到这份上
控制信号为:pwm 信号 50hz 脉冲宽度1000us - 2000us 具体转速跟电机kv值有关
楼主想表达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