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带的型号及规格

楼主(2014-01-12):
三角带的型号有:普通型O A B C D E 3V 5V 8V,普通加强型AX BX CX DX EX 3VX 5VX 8VX,窄V带SPZ SPA SPB SPC,强力窄V带XPA XPB XPC;三角带的每一个型号规定了三角带的断面尺寸。
A型三角带的断面尺寸是:顶端宽度13mm、厚度为8mm;
B型三角带的断面尺寸是:顶端宽度17MM,厚度为10.5MM;
C型三角带的断面尺寸是:顶端宽度22MM,厚度为13.5MM;
D型三角带的断面尺寸是:顶端宽度21.5MM,厚度为19MM;
E型三角带的断面尺寸是:顶端宽度38MM,厚度为25.5MM。
对应尺寸(宽*高):O(10*6)、A(12.5*9)、B(16.5*11)、C(22*14)、D(21.5*19)、E(38*25.5)。

        皮带传动主要有:平皮带、三角带、同步齿型带三种,三种皮带都有国家标准,但是皮带轮因传动比、功率的变化较大,没有完全对应的国家标准或国家标准无法涵盖所有内容,但国家标准确定了选用范围、使用条件、设计方法等内容。

         例如:国家标准规定了三角皮带的型号有O、A、B、C、D、E、F七种型号,相应的皮带轮轮槽角度有三种34°、36°、38°,同时规定了每种型号三角带对应每种轮槽角度的小皮带轮的最小直径,但大皮带轮未作规定。皮带轮的槽角分34度、36度、38度,具体的选择要根据带轮的槽型和基准直径选择;皮带轮的槽角跟皮带轮的直径有关系,不同型号的皮带轮的槽角在不同直径范围下的推荐皮带轮槽角度数如下:
O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50mm~71mm时为34度;在71mm~90mm时为36度, >90mm时为38度;
A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71mm~100mm时为34度,100mm~125mm时为36度;>125mm时为38度;
B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 125mm~160mm时为34度;160mm~200mm时为36度,>200mm时为38度;
C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200mm~250mm时为34度,250mm~315mm时为36度,>315mm时为38度;
D型皮带轮在带轮直径范围在 355mm~450mm时为36度,>450mm时为38度;
E型 500mm~630mm时为36度,>630mm时为38度。

         皮带轮的直径等尺寸都是自己根据减速比配的,根据工作转速与电机的转速自己设计。 工作转速/电机转速=从动轮直径/主动轮直径*0.98(滑动系数),如使用钢为材料的皮带轮,要求线速度不高于40m/s,如使用铸铁的材料,要求线速度不高于35m/s,电机转速与皮带轮直径换算比,速度比=输出转速:输入转速=负载皮带轮节圆直径:电机皮带轮节圆直径。节圆直径和基准直径是一样的,直径-2h=节圆直径,h是基准线上槽深,不同型号的V带h是不一样的,Y Z A B C D E,基准线上槽深分别为h=1.6 2 2.75 3.5 4.8 8.1 9.6。皮带轮节圆直径就是皮带轮节线位置理论直径,有点像齿轮的分度圆直径.一般用PD表示,外圆一般用OD表示.不同的槽型节圆与外圆的换算公式不一样,一般我们比较容易测量到皮带轮的外圆,在根据公式计算出节圆.SPZ:OD=PD+4;SPA:OD=PD+5.5;SPB:OD=PD+7;SPC:OD=PD+9.6。A或SPA的带轮最小外径尺寸为80mm,如小于该尺寸,特别是在高速的情况下,皮带容易出现分层及底部出现裂纹等毛病。SPZ带,小轮不小于63mm即可。同时要注意皮带安装的手法及张力,过小易打滑,过大易损坏皮带与轴承。
      另外与国标类似的标准编号为ISO 1081-1995 的标准规定了皮带传动、三角皮带和三角有棱皮带,及有槽皮带轮的选用、设计规范。分为SPZ,SPA,SPB,SPC,SPD型五种皮带轮。

网友:
谢谢楼主,打字多了够累的

网友(2019-02-28):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
非常感谢!正需要用。

网友(2021-09-28):
这么好的文章这么多年才有两个人看,真是‘有眼不识金香柳’!点个大大的赞!

网友:
幸好我还有一本《简明机械零件设计实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