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raupner 电调设置

楼主(2014-01-12):
购入Graupner 45A电调,遥控使用XG14,电调装直升飞机上使用。实在看不明白说明书翻译的意思。
不知道如果通过摇杆设置电调的工作模式,求教群里有哪位高手用过此电调指点下如果通过摇杆设定。谢谢

楼主:
看来用的人很少,自己顶下,等求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用的人很少,自己顶下,等求救
我一般都听声音设置,LZ这个确实没用过,有说明书仔细研究,应该不复杂

楼主:
要设置卡,搞了个设置卡才搞掂

网友B(2014-02-11):
这个电调还是不错的

网友C:
LZ 看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16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3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