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哈博森107L和107D的电机问题

楼主(2014-01-12):
自从玩了107D以后都不想玩107L了,虽然107D重一些,但是飞行体验还是爽很多,灵活一些,速度也快一些。80 20的电机很爽啊。

现在有个问题求教:要是我吧107L和107D的主板全部取出来,107L原装70 20的电机换成80 20的话会不会对主板不好?或者主板有什么限制没?会不会限制电流什么的?那么就算换了80 20的电机也会不给力呢?还有107D原装电机80 20的,我换成85 20的会不会也区别不大?

上述问题请坛子里的大神赐教。感激不尽,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L版和D版中心板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B:
我对这两个飞行感觉跟你一样,但拿D来暴力飞又有点舍不得,万一炸机有个冬瓜豆腐的,损失就惨重啦,现在H107L都存封准备脱手了,手上备件很多(包括8*20的电机)就想组装一台轻量化大电机的X4,目前已完工暴飞中!两块主板到电机的输出电压是一样的,应该是没问题,但8*20的电机塞不进L里,钻大点怕影响强度,毕竟目的是超暴力飞行,就买了C的壳组装时再加个LED灯增加辨识度...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L版和D版中心板应该是一样的吧?

L,C,D,那两个固定螺丝孔都是同一个位置,可以随意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这两个飞行感觉跟你一样,但拿D来暴力飞又有点舍不得,万一炸机有个冬瓜豆腐的,损失就惨重啦,现 ...

多谢哥们,回头我试试

网友:
不用客气,交流交流!

网友:
那就配个c玩玩,炸鸡也不心疼

网友C(2014-02-25):
C、D都是820的电机啊,能不能接上L的飞控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D都是820的电机啊,能不能接上L的飞控板呢?

可以连上,本人试过,飞起来够爽。但是C版和D版电机装不到L版的壳子里,电机直径增大了。可以买个C版和D版的壳子,把L版的主板塞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连上,本人试过,飞起来够爽。但是C版和D版电机装不到L版的壳子里,电机直径增大了。可以买 ...

既然板子可以换着用,那如果能换到更大的电机,是不是飞起来效果更好呢?比820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板子可以换着用,那如果能换到更大的电机,是不是飞起来效果更好呢?比820更大?

比820更大的电机,驱动管可能受不了,107C的驱动管好象是3A电流的,有合适的架子可以考虑换成强磁N30碳刷电机,动力很强,不知道会不会烧驱动

网友:
要强到多少才能不被风吹跑呢?

网友:
没有试过,不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