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进

楼主(2014-01-12):
NAZA LITE,买了1个月,前两天炸机(GPS模式悬停,突然大幅度漂移撞墙上了),炸的不太严重,损失木桨一对,其他外观无损伤。换桨后重新上电,发现gps搜星慢了,以前校准指南针后很快绿灯稳定下来,现在得抽完一根烟(大约3分钟左右)才能绿灯,关键问题来了,起飞后,LED马上变成2红一绿或全红,由此怀疑可能是GPS出现问题,跟销售商联系,得到答复竟然是炸机导致损坏不在保修范围,我勒个去!即便不在保修范围,我花钱修不行吗?GPS出现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从新再买一个?请给与合理解释:

1、GPS能修吗?
2、我河北石家庄的,在哪修合适。

网友A:
GPS模式悬停,突然大幅度漂移撞墙上了。 漂移方向是北方吗? 拉杆能拉回来吗? 这是飞控问题啊,怎么不联系大疆呢?

我的飞机这几天概率性出现该问题。 懒得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模式悬停,突然大幅度漂移撞墙上了。 漂移方向是北方吗? 拉杆能拉回来吗? 这是飞控问题啊,怎么不联系 ...

西北方,gps模式红灯狂闪。猛推油门飞机擦着房檐翻上房顶,算是把损失降到最低了。

网友B:
太正常不过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正常不过了。。。没办法。

大侠的猴子降的咋样了

网友C:
看起来像是没校准过,炸鸡后也要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没校准过,炸鸡后也要重新校准

不要提这么幼稚的问题,当然校准了,我是每飞必校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的猴子降的咋样了

客户给出了万能无敌必杀的“被干扰”结论,我已无可奈何。

网友D:
目测你GPS内部的陶瓷天线碎了 应该可以联系DJI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你GPS内部的陶瓷天线碎了 应该可以联系DJI维修的

我也这么认为的,给修吗?

网友:
楼主您好,一般情况下损坏的部件都可以维修。建议您把飞控和GPS一起寄到我们返修中心进行检查和维修。具体返厂详情请在工作日拨打我们的400服务热线。

网友E:
DJI技术支持5:您好,我的NAZA LITE 电源模块,和电脑连接不上,试换过几台电脑、系统、USB线都不行,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DJI技术支持5:您好,我的NAZA LITE 电源模块,和电脑连接不上,试换过几台电脑、系统、USB线都不行,是什 ...

是不是连不上调参软件呀?去官网下载对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
因該沒說清楚吧!花錢修肯定行的

网友F:
当时不能改姿态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时不能改姿态飞行吗?

三四级的风,不敢改呢。

网友F:
姿态飞行是必须的!GPS是好,但有很多的陷阱啊!在GPS不正常的情况下,唯一自救的自由AT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姿态飞行是必须的!GPS是好,但有很多的陷阱啊!在GPS不正常的情况下,唯一自救的自由ATT啊

大风中姿态必跑啊,阁下是电值入的手吧~!在下甘拜下风!!!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风中姿态必跑啊,阁下是电值入的手吧~!在下甘拜下风!!!

楼主试试APM飞控吧,我拿它飞Tarot T810飞了一个月了 一点问题没有。飞的很稳,老外团队开发的软件 硬件不比国内的差,而且开源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试试APM飞控吧,我拿它飞Tarot T810飞了一个月了 一点问题没有。飞的很稳,老外团队开发的软件 硬件 ...

我这2套LITE呢。有机会会尝试下的。apm航点功能还是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