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转向打到底机身剧烈晃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12):
板凳四轴,V2飞控,1555桨,求解决

网友A:
电机振动传导到机身,高速转向的时候会有电机的转速非常高引起的

网友B:
感度调小试试

网友C(2014-07-21):
同上,但是感度调小了,快起来没有神马改变,而且,左转抖,右转正常?求指导!

网友D:
还是电机和浆的平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