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级板机,油改电,用拉力3500克电机行么?全机重1800克

楼主(2014-01-12):
手机4
电池
很多,看中了朗宇2820,800kv

网友A:
不用那么大的拉力,一般我配电机的标准是在够用的拉力上挑选尽量省电的配置,2820爆到3500g是不划算的,个人意见。

网友B:
玩板机动力还是富余点好,做各种动作很轻松。我的50级板机全重2100多克,用的是朗宇3520电机,6S电池,半油门多点就可吊机,电也不怎么费,可以连续吊六七分钟,或各种动作混合做七八分钟。2820电机是用于30级的,LS说不用那么大的拉力,我还觉得LZ用的电机不够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