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的歼十昨天首飞炸了(补充三围图片)

楼主(2014-01-12):
悲催的首飞啊!重心是按照说明书的,鸭翼是和升降联动的,起飞后就感觉头重还是什么的,一直往下坠,拉杆也拉不起来,坚持了十秒左右就炸了,因为怕太灵活,所以舵量都只调到60左右,是舵量太小还是重心问题,请教各位飞过的前辈

网友A:
估计重心太后了,也有可能鸭翼的角度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重心太后了,也有可能鸭翼的角度没调好

拉不起来还重心太后?估计是太前吧?

网友:
鸭翼方向反了没有

楼主:
没有啊!我是升降和鸭翼联动的,升降舵向上的时候,鸭翼就前面向上,没反吧?

网友B:
说明书的重心的确靠前了,重心差不多在舵机延长线那,比说明书要靠后几厘米,我的j10第一次勉强飞起来了,第二次没起来直接撞人家车轮上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的重心的确靠前了,重心差不多在舵机延长线那,比说明书要靠后几厘米,我的j10第一次勉强飞起来了, ...

这样子啊。过两天调下重心再试试,还好我的撞得不是太厉害,已经修好了,就是把我的涂装搞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啊。过两天调下重心再试试,还好我的撞得不是太厉害,已经修好了,就是把我的涂装搞丑了

我的最惨了 全油撞轮毂 直接连电池都报销了 把副翼舵调小点 这飞机副翼大了一点舵就滚起来了 不过飞起来还是挺帅的 好好搞 加油

网友:
说明书重心完全不对的, 不过你鸭翼设置了升降 60总体来说也够了啊。我鸭翼固定了。然后升降是85,就是靠三角翼升降。

特意量了下,重心在起落架前面那个埋舵机线的凹槽位置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1599
楼主可以参看我的这个帖子,我的GWS J10还在服役,重心点在厂家标注的重心还要往前走点儿, 就是舵机线的那个位置, 我现在是用的4S电池2800mAH,放在电池仓的最前面,正合适, 4S 2200的电池放到最前面有点儿头轻,豹子的金属涵道,飞机还是很好飞的, 15米不到就拉起来了,速度超级快,浮力也挺好,可以飘降。

网友:
重心问题不要死搬教条,个人的看法,电池就是配重的法码,电池的重量决定重心

网友:
这个翼展小,我也刚飞,是难飞,要混控

网友:
我飞灰色那种J10,也有这问题,头超重,我把重心调到后起落架前面2CM了,头还是重,鸭翼前沿还要升起2CM才能平飞。网上标的重心点都太靠前了。

网友:
重心很重要

网友C:
是用什么上色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什么上色的啊?

我是用那个油性的记号笔上色的.干了后只要不湿水基本不会掉色

网友:
这种飞机由于气动布局,按说鸭翼还是要微微上翘(前面)才好,主翼也微微上翘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