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WIN7安装失败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1-12):
该方法由ASSISS提供
如果你使用的是精简版windows系统,安装Arduino驱动时,可能会遇到"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这个问题,如下图:
这是因为精简版的window系统删掉了一些不常用的驱动信息引起的,解决方法如下:
1.首先打开C:\windows\inf\setupapi.dev.log
这个文件包含了有关即插即用设备和驱动程序安装的信息,当然它也记录你Arduino驱动安装失败的原因。
打开该文件,滚动到文件末尾附近,你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正是这个文件缺失,致使你的Arduino驱动无法安装。
2.在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 路径下,新建一个mdmcpq.inf_x86_neutral_********文件夹
每台电脑后面的标示不一样,*******具体是什么请参照上面
setupapi.dev.log
文件给出的提示信息。
例如,我这台电脑给出的信息为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mdmcpq.inf_x86_neutral_9f203c20b6f0dabd
根据该提示,我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 路径下,建立了一个同名文件夹,如下
3.下载以下文件,解压后放入刚才新建的mdmcpq.inf_x86_neutral_********文件夹中
因为有很多站点转载本文章,却不注明出处,所以这里将下载地址隐藏,回复本帖即可下载。
32位windows:
64位windows:
也可以在这里下载:
http://x.openjumper.com/mdmcpq/
4.再重新按步骤安装驱动
现在驱动就可以正常安装上啦!

网友A:
先收藏了以备后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GHOST版本win7常见的问题

网友C:
目前正在潜水学习阶段~ 先收藏学习了~

网友D(2014-04-29):
MARK APM在路上 接下来应该用的到

网友E:
重装原版系统解决了

网友F(2014-06-29):
这个问题可害苦我了

网友G(2015-02-03):
但是为什么在驱动文件夹下新建文件夹没有权限?怎样解决

网友G:
首先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上点击右键-属性,我们先来获得这个文件夹的所有权,点安全-高级-所有者,接着点编辑-高级其他用户或组,在输入选择的对象名称里面输入你的用户名,或者点高级-立即查找,选择你的用户名,确定,然后选择替换子容器和对象的所有者,不选择这个的话,我们就只有这个文件夹的所有权,并没有他的子文件夹和里面的文件的所有权,然后应用-确定,这样我们就拥有了这个文件夹的所有权,因为之前这个文件夹的所有权是属于System,并不属于我们。再点权限-编辑-添加,把你的用户名填入或者用高级-立即查找,确定,再点击你的用户名-编辑,把完全控制/允许那个打勾,确定,再把使用可从此对象继承的权限替换所有后代上现有的可继承权限打勾(我靠微软,真不文明语言复杂,你一句应用到所有子文件夹和文件不就行了嘛),同前面,这个不打勾你就只有外面那文件夹权限,里面的文件夹还是不能“完全控制”,然后点应用-确定-确定-确定

网友(2015-05-28):
没下到-。-再发一次

网友H(2015-07-14):
回复下载晚上回去开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