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接电马达不转但舵机动----何解?

楼主(2014-01-12):
(图片)

网友A:
舵机动,说明bae通电,电机不动,说明电调没调好,一般是油门行程问题,最简单哪里买的哪里问,售后嘛

网友:
都是小船啊。

网友:
同意一楼说法!

网友:
等那个摩托艇的视频,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动,说明bae通电,电机不动,说明电调没调好,一般是油门行程问题,最简单哪里买的哪里问,售后嘛

BAE是电调吗?应该怎么调呢?富斯的GT3B

屏幕正面下方 Th 的2个按键 就是了
现在 电调一直叫 明显是没搜寻到油门的中立点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
电调内置bae用来稳5伏电压,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
电调嘛,我只玩固定翼,没用过这种的双向电调,我不会调,电调设置应该有说明书啊什么的,不同的电调设置方法还不一样
还是售后吧

网友:
说错了,你是外置bae就那个线上接的那个,内置外置是一样的,

网友B:
一听声音油门行程没对好,直接进入选项功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BAE是电调吗?应该怎么调呢?富斯的GT3B

是不是你把电调信号线插下接收机上接反了?  我曾经就是接反了电调一直响 这电调是单向的

网友:
这船的空船壳就是买不到啊,JS都用些地摊货装船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听声音油门行程没对好,直接进入选项功能了

请问也是这样搞吗?

对油门行程,电调断电,遥控油门加到最大不放,然后电调通电,滴滴响几声后松掉油门,让他回到中立点,试试吧

楼主(2014-02-16):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把电调信号线插下接收机上接反了?  我曾经就是接反了电调一直响 这电调是单向的

您是说电调信号线在接收机上接错地方了还是反了方向呢?

网友:
电调进角

楼主(2014-03-21):
引用 网友B:
一听声音油门行程没对好,直接进入选项功能了

是不是要通过设置卡来调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通过设置卡来调呢?谢谢

首先你先看下遥控的微调是不是在中位,如果在中位,你再设置一下通道2、正反设置反过来,然后在对下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