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新手瞧瞧什么叫失速螺旋

楼主(2014-01-12):
今天无风,飞翼起飞居然失速螺旋了,刚好有录像,发出来给新手瞧瞧,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这叫失速螺旋?

网友B:
新手猜想:动力不足?爬升角过大?副翼变形或不平衡?
呵呵,瞎猜的,向高手学习

网友:
感觉像人为的 或者舵机的问题

网友C:
更像是死亡螺旋,果断收油找平再加油看或许能救的回来。这种姿态更像是机翼两边不对称的感觉

网友D:
介不算, 有可能是副翼拉杆掉了或舵机卡死了

网友E:
这么短的时间 没救的可能.

网友F:
这不绝壁不是失速螺旋。我飞翼失速螺旋过,垂直爬升中收油,进入螺旋。没改出来,光荣退役。

网友G:
翼载荷过大,突然拉杆过猛!飞翼的癖性被你发挥的淋漓尽致!

网友H:
翼梢装两个小翼,能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I:
不懂装懂学习了我

网友J:
我觉着算失速螺旋,爬升过急速度降到失速点以下,直接螺旋。之后继续加油门、拉杆导致进入深度螺旋,
这时候就算有几十米高度也不好救了。
我认为飞翼失速螺旋的判断标准就是当拉杆时,飞翼横滚,就代表螺旋了。

网友K:
好像不是螺旋。

网友L:
唉,说什么呢。这个不是螺旋失速。别误导新手了。

网友M:
哈哈,飞翼做约翰戴利翻滚,长见识了!

网友N:
新手表示看得很过瘾

网友O:
这不叫失速螺旋,这是机械故障或拉力线严重不对。

网友P:
一边舵机无效

网友Q:
这是舵机挂机了!!!

网友R:
收油,顶杆,再缓慢加油,有可能解出

网友S:
救机请参照此贴,经济实惠,安全稳定,前提是不要开油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D1%F9%CD%E6%B5%C4

网友T:
我昨天去飞刚好也遇到了一次类似的情况!!!

网友U:
失速螺旋看起来应该是很自然的旋转,这个明显是感觉有一种力在促使旋转。
我的小F4U曾经进入过失速螺旋,第一次从七八米高的位置跌落直接炸了,第二次从10米左右的高度跌落,快到地面的时候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