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认真学习devo10控说明书,真心理解不了,论坛搜索不到,各种不懂,各种求解。潜水

楼主(2014-01-12):
第一题:
          摇杆方向设置中的(逆转)和逆转设置中的(逆转)有什么不一样吗?

摇杆方向

摇杆方向

逆转设置

逆转设置

楼主:
第三题:
          飞行模式开关中,FMOD开关和MIX开关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自答:FMOD开关是摇控器上右手最顶部那个开关,MIX开关是摇控器上右手上部那个开关。)

来自 17楼

楼主:
第四题:
          1、舵机行程量(调节范围为0.0-150.0%)和大小舵量(设定范围为0-125%)有什么区别?

          2、大小舵量的指数曲线怎么理解?跟大小舵量的关系?

来自 20楼

楼主:
第五题:
         斜盘类型
         1、G6.5和凤凰4.0这类模拟器应该用哪种斜盘类型?
         2、FBL80小飞机实际操作时又该用哪种斜盘类型?

斜盘类型

斜盘类型

楼主:
第二题:
          1、摇杆位置开关中的SPS0、SPS1、SPS2、SPS3,代表什么?在摇控器上哪个位置?
(自己领悟:SPS0、1、2、3代表摇杆位置开关,可分别定义升降舵、副翼、油门、方向舵,也可以不定义关闭。YES,我都会自问自答了。)

          2、如果把油门通道设置成了开关,油门摇杆还是油门吗?这样设置在实际飞行中的意义?
(感谢弓长张:摇杆位置开关,你设置之后,摇杆就是一个开关,例如你把计时功能设定为sps0,spd0对应的是油门,调节好舵量,你推油门就会自动计时。

网友A:
这个比d7好弄些,好歹是中文的。

网友B:
摇杆位置开关,你设置之后,摇杆就是一个开关,例如你把计时功能设定为sps0,spd0对应的是油门,调节好舵量,你推油门就会自动计时。

网友C:
原装固件 suv大神的固件 都玩转了

网友:
没用过原固件的漂过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d7好弄些,好歹是中文的。

不明原理,跟英文就没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位置开关,你设置之后,摇杆就是一个开关,例如你把计时功能设定为sps0,spd0对应的是油门,调节好舵量 ...

非常感谢,原来设置好开关后,即是油门也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固件 suv大神的固件 都玩转了

网友D:
原装固件没用过就刷suv版了,用了suv版其实才真正认识到混控的本质,一开始感觉很繁琐,后来反而觉得suv混控的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固件没用过就刷suv版了,用了suv版其实才真正认识到混控的本质,一开始感觉很繁琐,后来反而觉得suv混 ...

我才起步,到后来还需要一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认真学习,多问问题。希望已经到达后来这个阶段的高人多多指点。

网友E:
想起半年前的我也是用这个控和你一样什么也不懂好只要有耐心好学多问慢慢就会会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原来设置好开关后,即是油门也是开关。

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起半年前的我也是用这个控和你一样什么也不懂好只要有耐心好学多问慢慢就会会滴

向你请教,你明白的多指点。

网友F:
自己不懂基本概念,看不懂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不懂基本概念,看不懂很正常。

上学的时候老师都没教,不懂这类基本概念也很正常哟。

网友G:
请问你的Devo10在哪家店买的,我正打算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的Devo10在哪家店买的,我正打算入一个

看这里

楼主:
说明书看完了,指数不懂。

网友H:
可以把说明分享一下吗?dukecheng@163.com

网友H:
能分享一下吗?dukecheng@163.com

网友:
点击百度会服壹家,马老板会帮助您的。

网友:
有人回答楼主这些问题吗?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
我也不懂,求大神指点,我现在纠结的是:模型1和模型2如何分别设置保存摇杆方向,即我想把模型1的方向设置为正向,模型2设置为反向,不知道怎么保存,因为我的模型1是四轴,模型2是固定翼,刚好相反,上次切换模型忘记切换摇杆方向,直接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