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发射

楼主(2014-01-12):
目前大多图传发射距离都貌似达不到用户预期理想距离,所以本人就像可以可以在载机端放置一台无线功率放大器(重量暂且不计)比如5.8g图传天线端连接一台5.8g无线功率放大器。和遥控器增程一个原理。是不是可行呢?有什么弊端?烦请各位发表自己的看法,给新手们普及一下

网友A:
见有人用过2.4G的功放。不过,距离不一定跟功率成正比,还受很多因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有人用过2.4G的功放。不过,距离不一定跟功率成正比,还受很多因素影响。

功率大了传输距离肯定就远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大了传输距离肯定就远了啊

那可不一定,跟做工有很大关系的。不然凭什么罗美卖那么贵。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将图传的发射信号集中成很小的角度(比如30度) 然后自动跟踪接受端定向发射信号 想必这样距离会更远  求高手解疑

网友:
图传的距离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的

网友:
欲距离倍增,功率要四倍。。。。

楼主:
我的200mw用三四叶草天线室内5-6米画面就闪了。室外没测试过。感觉很头疼啊。全新的 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