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玩玩具4通已玩的几年了,现在想玩6通的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有的老鸟介绍买4...

楼主(2014-01-12):
我玩玩具4通已玩的几年了,现在想玩6通的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有的老鸟介绍买450的有的说小鸡好、耐炸,请问选择什么好?

网友:
450配件好找而且价格公道…

网友A:
以前一直觉得应该换450,最近发觉250好像更好飞些。

网友:
凤凰模拟器加450有副翼。

网友:
各种450都可以 白菜一样的配件价格 注意安全就好

网友:
四通机玩了几年了,关键看到什么程度了,自旋航线如果指哪儿打哪儿,可以考虑上大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直觉得应该换450,最近发觉250好像更好飞些。

很多人误导很多人,说250花费反而大,而且难飞
其实只要把450摸熟了再搞250,就会发现非常简单。
而且在三轴的帮助下,手感没什么差别,成本还非常低,非常好携带

网友:
出500级直升机全套到手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误导很多人,说250花费反而大,而且难飞
其实只要把450摸熟了再搞250,就会发现非常简单。
而且 ...

那还是应该先飞450?

网友:
建议你在把你那个玩具玩个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应该先飞450?

4通手感毕竟不一样
入100级6通 或者450也行,老是修烦啊

网友:
没人带的话还是100级6通吧

网友:
先入个小6通机子过渡下吧。

网友:
450吧,我反正是4通只玩了1个月就上450,感觉手感差异还是明显。450三轴陀螺仪带来的稳定感和手感,和四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