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摇杆不能校准,谢谢大家帮忙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4-01-12):
买的是2.6的打开板子上面有2.52的字样,外接gps和罗盘,usb连接地面站,罗盘加速都校准了成功了,一直停留在摇杆校准哪里,摇摇杆,界面的行程条无任何反应,不管是外接ubc还是直接usb都一样,接收的每个通道都接过舵机试了,都是好的,已经折腾了2天,还没找到原因,有点崩溃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电调是蜘蛛的无ubc的电调。

网友:
楼主接收机供电正常吗?jp1接口短接了吗?

网友A:
测量连接收机端的电压是不是5V

网友A:
晕 事后才看清,你的接收机是独立供电的,把接收机和APM连接的红线全挑了。

短接JP1试试能否找到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事后才看清,你的接收机是独立供电的,把接收机和APM连接的红线全挑了。

短接JP1试试能否找到遥控器 ...

谢谢泡泡大师的解答,刚刚回来,把jp1的短路插头插上,挑出了接收和apm中间的红线(火线),接上电池,连接usb后,打开地面站连接后,还是找不到摇杆,还是没反应。郁闷急了。

楼主:
好像不能都挑出来,要留一个不挑吧,给apm供电。

网友B:
连接USB 别给APM外接BEC或电调供电,不然APM会挂掉 ,接收有空通道接口的话,接个舵机,上电後用量表测试接收有正确供电否,也可打干看那个舵机能动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USB 别给APM外接BEC或电调供电,不然APM会挂掉 ,接收有空通道接口的话,接个舵机,上电後用量表测试接收有 ...

不会,至少我的APM2.6USB接电脑,卸浆接电池看电调输出和电机转的时候,完全没问题。

网友:
而且如果没数传,不接电池如何解锁让电机转,在地面站软件里看电调实际输出呢?

楼主:
用usb连接,空余的通道挂个舵机,没外接电池,舵机有反应,地面站摇杆校准没反应。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连接收机端的电压是不是5V

你好泡泡,能告诉个qq吗,帮忙解决一下apm的飞控问题。搞了几天有些崩溃了,百度找不到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