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 v2感度,静气流超稳,遇到风。。。。。

楼主(2014-01-12):
我的F550装naza v2,用的是2216的电机1038桨,感度180 180 170 150。静气流飞行无论悬停还是航线非常稳,但是有一点风影响就会出现高频抖动,请教下这是感度高了还是低了?

网友A:
想知道你的姿态的感度是多少?????????

网友:
果断换8045,看看这个就明白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414&extra=page%3D1

网友B:
换个机架试试吧,我也被这个F550的架子折腾的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你的姿态的感度是多少?????????

170,1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机架试试吧,我也被这个F550的架子折腾的不轻。

确实有此想法了。。。

网友C:
高了还是低了,自己调高或调低试试就明白了,一次增幅切忌过大

网友D:
同三樓換8045槳會穩很多!換上後衣您的感度都減1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了还是低了,自己调高或调低试试就明白了,一次增幅切忌过大

我的USB口装的插一次线很麻烦,所以先问问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情况,目前看似乎是感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三樓換8045槳會穩很多!換上後衣您的感度都減10就可以了

多谢多谢,我试试看

网友:
感度可以降低15%
当然换8寸桨更好

网友E:
抖动 我估计是感度高了的 我把所有感度都调低 很稳啊

网友(2014-03-22):
引用 网友E:
抖动 我估计是感度高了的 我把所有感度都调低 很稳啊

你现在的感度设置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