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设置求问!

楼主(2014-01-12):
换了MB在设置选项I时,也就是倾斜盘
舵机
工作方向是,推油门按理来说应该三个舵机同时运动啊,至于方向无所谓,哪个反了再调就好了,但是我的在调整这一项时,上下推油门只有两个舵机运动,这是怎么回事,想调整正反向也不起作用啊,因为只有两个舵机动,第三个不动,请问下老鸟这是什么情况啊,舵机是好的!

楼主:
补充一下,刚才把线重新插了一下,三个舵机倒是可以动了,但是不论怎么调,打升降舵和上下打油门三颗舵机的运动是一样的!!就是油门和升降舵的动作是一样的.....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可能还是哪里需要反向吧。

网友B:
设置的I选项里设置,有反舵的话,在控里调反向

网友C:
看看有没有插错通道,你之前调整舵机中立点的时候三个舵机都正常吗?

网友D:
一旁听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