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EMAX ES9256 舵机和KST MG215舵机有可比性吗

楼主(2014-01-12):
想买450的舵机,本来中意KST215,但同时看到银燕出了款9256舵机,广告语倒是很霸气,意思是比215好,那么请教各位模友,到底那个舵机好呢,求证!

网友:
没有几个人用过,还是买215吧

楼主:
银燕的外观那是非常的有进步。

网友:
还是老魔用过的好,小走弯路对我来说比较好,但不反对折腾!

网友A:
我觉得银燕EMAX ES9256的齿轮应该比kst的
好,但是外观我觉得kst比较精致!

网友:
貌似KTS用的人多些。

楼主:
BLS257是尾舵吧,215和他没有可比性。

网友B:
  银燕其实是挺低调的!不会做推广,估计实力小了但是设备还是很不错的,
  我玩的固定翼都是用的额银燕的塑料齿的数字舵机,很耐用的! 据说新款的这个银燕使用航空钢材做的齿轮!

楼主:
也不知有没有模友用过银燕的,能不能谈谈感受。

网友(2014-02-23):
银燕顺滑些 都可以 反之不贵 基本是炸坏 没有用坏的

网友:
反正不贵

楼主:
那得试试

网友(2014-06-27):
只用银燕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银燕EMAX ES9256的齿轮应该比kst的
好,但是外观我觉得kst比较精致!

你错了,银燕外观好点,但是齿轮绝对没有KST好,银燕炸断输出齿的不少,而且还是后期更换过齿轮原材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银燕其实是挺低调的!不会做推广,估计实力小了但是设备还是很不错的,
  我玩的固定翼都是用的额银燕的 ...

银燕的规模比KST不知道大多少倍。。。。
主要OEM而已,产品几百种

网友:
银燕的舵机齿轮匹配很好!!用起来很顺滑,价格也便宜,KST的主要是售后快,基本有问题能当天处理完成发货!!!

网友:
所有动作舵机都是银燕,除了个别不重要部位用辉胜9克,
除了炸机使用中从来没坏过,
新买的F35V2上了4个08MD,舵面慢动作很柔和,
银燕大爱,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银燕其实是挺低调的!不会做推广,估计实力小了但是设备还是很不错的,
  我玩的固定翼都是用的额银燕的 ...

兄弟你拿固定翼的舵机和直升机的舵机比··有可比性吗?

网友:
银燕9256齿轮的精度比起KST215不止高一点点,是高出太多。但齿轮强度、抗炸程度没215好。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极难炸鸡的高手绝对应该用9256以获得更好的性能,经常炸鸡的新手只能用215减少炸鸡损失。两种舵机各有特色,应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才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