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GYRO问题

楼主(2014-01-12):
三轴用VB PRO、锁尾用SK995i,原来一直正常。

换了14SG后试机,副翼升降都正常,尾舵小舵量时也正常。

现在问题是在尾舵打到底两三秒后就开始***自旋,一开始以为是尾推有死角引起,将尾中联稍微缩进点同时VB里尾舵行程由110改到100,行程尽量缩小。但今天试的时候还是出现***自旋。

请教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控设置吗,感度设置成AVCS或NOM影响不大吧?

再看了一下说明书,貌似非GY陀螺要选NOM的,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

更改后:

网友:
坐等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
用单轴的飘过。。

网友A:
感度设置成AVCS

网友:
遥控器上所显示的是非锁尾模式哦!改成所谓模式,还有你飞3D吗?

网友:
不飞的话吧3D开关关掉

网友:
不懂 看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
TYPE  NORM  改为 AVCS

网友:
TYPE  NORM  改为 GY AVCS

网友B:
这个不一定吧!?

Vbar用在250上,默认感度推荐是40,但用futaba遥控器,AVCS最小0%,Vbar上的锁尾舵机感度还是71%,想再小,就要切换到NORM,然后增加数值,就是继续减少锁尾感度,直到大约30%,才会把Vbar的锁尾感度降到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一定吧!?

Vbar用在250上,默认感度推荐是40,但用futaba遥控器,AVCS最小0%,Vbar上的锁尾舵机 ...

感度倒不是问题,TYPE选GY的话AVCS最小0%,vbar里是64%,我一般设的感度都在70以上。

按说明书不是GY陀螺应该选NOM的。

网友:
14SG这个地方地方的确挺绕,尤其是配合VBAR,调整都不线性

网友:
同样的困扰,顶起

网友:
VB要设置辅助通道,遥控器上的感度才会起作用。不然你设啥都没用。avcs和norm模式下数值对应VB上的感度值不一样,你可以连上电脑,边调控上的值,边看VB的输出,就可以大致算出来比例。

网友:
无所谓, vb 没有非锁尾模式, 在fu控上调 avcs 或是 norm 只影响感度值, 其余没有任何影响。
用 vb 也可以在 14sg 上设为 avcs, 不是说必须设成 norm, 就因为不是 fu 的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