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10为什么才飞7分钟

楼主(2014-01-12):
今天空载去试了下飞行时间。10400的dapu电池 飞信7分钟,6200的暴力熊飞行4分多?这时间要是挂微单。是不是飞上天就BB响呢? 朗宇4112S320kv 1555碳桨 悟空。微单还没到。BB响设置3.7 是不是设置高了?冬天都这样吗?说下你们的飞行时间。。。

网友:
电池是6s吧?气温多少?3.7报警下来10分钟以后电压多少

网友A:
8.5公斤 16ah 6s 飞了15分钟左右

网友B:
kv也选错了 桨也选错了,电机效率没发挥出来 加上冬天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v也选错了 桨也选错了,电机效率没发挥出来 加上冬天冷

请教一下,按照楼主的情况,应该如何搭配电机的kv值和浆的尺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按照楼主的情况,应该如何搭配电机的kv值和浆的尺寸呢?

之前考虑过t810的配置 不过我看上的是 4110 kv400 1550桨  6s 5000-8000飞,
你这个4112kv 320 配15的桨 我觉得是小了。

网友:
朗宇4112S320kv,桨型应该选S800 那种桨,这个高效桨来的

网友D:
LZ用的此款桨效率对比DJI桨型的那款要低。   达普这款10400的电池,是比较耐飞的。

320KV,可以上再大点的桨。   15的桨适合380-400KV左右的电机。

网友E:
得看你起飞多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公斤 16ah 6s 飞了15分钟左右

怎么飞那么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用的此款桨效率对比DJI桨型的那款要低。   达普这款10400的电池,是比较耐飞的。

320KV,可以上再大点 ...

810能上多大的桨

网友F:
我的全设备带微单云台 5200 6S 可以13分钟 航线  轴距800 4822kv390 APC144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得看你起飞多重了

现在还没挂微单啊 估计在5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全设备带微单云台 5200 6S 可以13分钟 航线  轴距800 4822kv390 APC1447

怎么那么厉害。难道电机也吃了伟哥??

网友G:
我的配置跟楼主一样,但我是H4,5200的6S电池,可以飞30-40分钟,没加云台飞的,,你提供的数据太少,我们很难帮你鉴定,,,起飞重量,电池容量,现场温度,下来后的稳定电压,留空时间,,这些都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配置跟楼主一样,但我是H4,5200的6S电池,可以飞30-40分钟,没加云台飞的,,你提供的数据太少,我们很 ...

好的  改天我把微单加上 在试下。。说下具体情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  改天我把微单加上 在试下。。说下具体情况

告诉你个秘密,其实6S的好处是,可以用那种最差的那种锂电池单片自己组和,这样电池的重量会轻很多,我买的5200容量3S的重量是380克,自己组的只有275克,这样一来15000左右的6S电池,可以省600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告诉你个秘密,其实6S的好处是,可以用那种最差的那种锂电池单片自己组和,这样电池的重量会轻很多,我买 ...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告诉你个秘密,其实6S的好处是,可以用那种最差的那种锂电池单片自己组和,这样电池的重量会轻很多,我买 ...

霸气 能飞多久可以和成品的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