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表

楼主:
查看数: 3231 | 评论数: 35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4-1-12 17:39

正文摘要:

cjm250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还有好处是变频处理,我在300转的时候,功率是158W。电机是750W,很省电,300转的时候只有158W。

引用 网友A:
这床身也太软了吧,没放正也扭这么厉害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250       最高转速1600有时候要甩两下才转得起来      用变频好像还能软启动     对机器也比较好 ...

我就没用过那么高的转速。用得最多的还是400多转 自动走刀。光洁度都不错啊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的好处多多,有过载保护,如刀架撞卡盘会自动跳匝,崩刀会自动跳匝,还有安全

皮带不装那么紧就有过载保护了。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jm250 那么多级速度还不够用啊。还上变频。换电机劳神费力的

我也是250       最高转速1600有时候要甩两下才转得起来      用变频好像还能软启动     对机器也比较好吧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jm250 那么多级速度还不够用啊。还上变频。换电机劳神费力的

变频的好处多多,有过载保护,如刀架撞卡盘会自动跳匝,崩刀会自动跳匝,还有安全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主轴与导轨不在水平线上,主轴如何调整,可以调前后吗,再是如果是导轨会扭吗,如导轨扭了只是上 ...

主轴箱的四个固定螺丝旋松。有非常小的调整余地。足够调整这5丝的误差了。当然高低就更容易了。你的这个现象是主轴中心线和导轨不在一个平行线上。而不是水平线。如果是水平线的问题那就非常容易调整了。而如果不在一个平行线上调整起来要费点周折。不过也不是很难。

引用 网友E:
如果卡盘问题,夹歪了,也是左大右小
引用 网友B:
cjm250 那么多级速度还不够用啊。还上变频。换电机劳神费力的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床拧着肯定不行

对对,原来摇大盘轮的时候,很费力,,现在很顺滑,原来没放正

引用 网友B:
床拧着肯定不行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永丰曹经理回复说,“你好!这是正常现象符合机床要求”,晕了,难道自称精密的车床切8CM的外圆,大小 ...

实际检验过黄山永丰的机器,他们的主轴芯棒测试要求是200毫米内主轴内勾4丝,每台机器都打静态精度和做实际切屑。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首先肯定车床的内勾精度是对的,车出来应该是前小后大。但是不用顶尖顶住工件,工件可能会有变形,在试切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另外可以考虑车一头然后夹住后再车另外一头,工件不直也有可能会引起误差。可以先校机器水平先,然后用顶尖顶住工件试试。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永丰曹经理回复说,“你好!这是正常现象符合机床要求”,晕了,难道自称精密的车床切8CM的外圆,大小 ...

50CM,半米长大小头差0.3,我也感觉还不算是太差,我的小床如果不找正,20CM就要差这么多
引用 楼主:
今天永丰曹经理回复说,“你好!这是正常现象符合机床要求”,晕了,难道自称精密的车床切8CM的外圆,大小头0.05的误差这叫精密吗,如果切50CM的外圆就变成了0.3的误差,我的妈不敢想。
引用 网友H:
我胡乱说一句啊不知道对不对,把床头固定螺丝松开在相应位置垫铜皮然后用效验棒来回打表,合格后紧固螺栓!
引用 网友I:
一步一步检验 先上顶尖看看 不行在找下个问题,能引起你这个前大后小的问题的原因很多 新手一步一步来吧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用校验棒。
夹上工件,最小吃刀量,加工一段长度,测量两端直径,调整床头,然后架表测量工件2端,到 ...

教我怎么调啊,CJM250的床头能调吗,怎么调,说详一点吧,谢谢了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找个校验棒,看一下主轴导轨平行度

不用校验棒。
夹上工件,最小吃刀量,加工一段长度,测量两端直径,调整床头,然后架表测量工件2端,到表的跳动在直径差的一半时固定床头。

网友H(2014-01-13):
我胡乱说一句啊不知道对不对,把床头固定螺丝松开在相应位置垫铜皮然后用效验棒来回打表,合格后紧固螺栓!

楼主:
今天永丰曹经理回复说,“你好!这是正常现象符合机床要求”,晕了,难道自称精密的车床切8CM的外圆,大小头0.05的误差这叫精密吗,如果切50CM的外圆就变成了0.3的误差,我的妈不敢想。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永丰曹经理回复说,“你好!这是正常现象符合机床要求”,晕了,难道自称精密的车床切8CM的外圆,大小 ...

50CM,半米长大小头差0.3,我也感觉还不算是太差,我的小床如果不找正,20CM就要差这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永丰曹经理回复说,“你好!这是正常现象符合机床要求”,晕了,难道自称精密的车床切8CM的外圆,大小 ...

实际检验过黄山永丰的机器,他们的主轴芯棒测试要求是200毫米内主轴内勾4丝,每台机器都打静态精度和做实际切屑。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首先肯定车床的内勾精度是对的,车出来应该是前小后大。但是不用顶尖顶住工件,工件可能会有变形,在试切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另外可以考虑车一头然后夹住后再车另外一头,工件不直也有可能会引起误差。可以先校机器水平先,然后用顶尖顶住工件试试。

楼主:
终于解决了,哈,今天去买了二个水平尺,床头一个,床尾一个,不量不知道一量吓一跳,水平尺一个向前一个向后,不在水平上,马上调整架子,达到水平,一点一点的找正,现在用的45#钢 车80MM长外圆一点不差了,爽,用的是是380V的电机750W加变频器750W,没有用变频器的朋友,一定要买1500W的变频器,我现在有的时候,在1600转启动的时候变频器容易过载保护,电机是三角接法比原来的Y形接法有力。

网友B:
床拧着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床拧着肯定不行

对对,原来摇大盘轮的时候,很费力,,现在很顺滑,原来没放正

网友B:
cjm250 那么多级速度还不够用啊。还上变频。换电机劳神费力的

网友E:
如果卡盘问题,夹歪了,也是左大右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是主轴与导轨不在水平线上,主轴如何调整,可以调前后吗,再是如果是导轨会扭吗,如导轨扭了只是上 ...

主轴箱的四个固定螺丝旋松。有非常小的调整余地。足够调整这5丝的误差了。当然高低就更容易了。你的这个现象是主轴中心线和导轨不在一个平行线上。而不是水平线。如果是水平线的问题那就非常容易调整了。而如果不在一个平行线上调整起来要费点周折。不过也不是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cjm250 那么多级速度还不够用啊。还上变频。换电机劳神费力的

变频的好处多多,有过载保护,如刀架撞卡盘会自动跳匝,崩刀会自动跳匝,还有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jm250 那么多级速度还不够用啊。还上变频。换电机劳神费力的

我也是250       最高转速1600有时候要甩两下才转得起来      用变频好像还能软启动     对机器也比较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的好处多多,有过载保护,如刀架撞卡盘会自动跳匝,崩刀会自动跳匝,还有安全

皮带不装那么紧就有过载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250       最高转速1600有时候要甩两下才转得起来      用变频好像还能软启动     对机器也比较好 ...

我就没用过那么高的转速。用得最多的还是400多转 自动走刀。光洁度都不错啊

网友A:
这床身也太软了吧,没放正也扭这么厉害

楼主:
变频器还有好处是变频处理,我在300转的时候,功率是158W。电机是750W,很省电,300转的时候只有15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