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灯k8照說明書,設定出問題

楼主(2014-01-12):
照說明書,設定總距行程(油門總距12~14度,圖表程比例80~100)設成12度,約圖表行程比例90
循環螺距?主桨尾管平行,設8度,約圖表行程,比例84
尾舵ok,保存後,拔USB這算設定完成嗎??
接電準備試飛,油門低點,螺距變成大負螺距,
是要另外從發射機,設定螺距曲線嗎??

网友A:
如果你没改过发射机的螺距曲线的话,油门最低点是-12度螺距

网友B:
遥控器要设置普通飞行螺距曲线,还有3D曲线。你这个情况说明你的普通飞行曲线就是3D螺距曲线。普通飞行曲线一般都是-2度~10度

网友C:
新手还不懂 学习中

网友D:
普通模式的起点螺距要调到-2-+10度就可以了,我的也还没调好

网友E:
螺距 -2 5 10 或者 -2 6 9 根据自己情况来!

网友F:
控上设置普通模式螺距-2,5,10。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解說,第一次用k8,我生手一個,
剛調好了,只能找假日再試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