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5模拟器坑爹

楼主(2014-01-12):
我在网上买了个G6.5的模拟来练手,结果装上电脑出现内存错误,反复咨询了 ,也重新装了还是出现一样的结果。后来又 咨询了一些其他的朋友,他们说什么要装windows7
为了航模事业为就装吧,结果一装,又来问题了,没声音!这叫什么是事啊!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脑维修点,结果一检查是主板不兼容,一下狠心我就把他妈的主板给换了。装上去了,这不是坑爹吗?好好的XP系统好好的主板就这样给换了。郁闷至极。

网友A:
,为了模拟器,主板都换了
不过话说回来,不兼容的可能性不大,八成驱动没装好

楼主:
程序自己装的 不晓得是不是有些驱动安装没有

网友B:
XP用G6.5的路过。。。。。。。。。。。。

网友C:
6.5真的很爽,真机一般的感觉。

网友D:
那么好呀,真机一般的感觉

网友E:
。。。换台好点的电脑好不。。。

网友F:
楼主被坑了,什么主板不兼容无非就是没装好驱动,没必要换主板。

网友G:
被卖电脑的奸商坑了,但是怨不得别人

网友H:
楼主这是大动干戈了
。

网友I:
看来是楼主判断错误了。

网友J(2014-10-29):
是的,应该主板驱动问题

网友K:
这是去治感冒被黑诊所忽悠割了包皮了呀……

网友L:
驱动问题

网友M:
大概是被坑了吧

网友N:
我就是XP的G6.5。。然后升级到了G7。。
但是G7.5必须要WIN7了。。。

网友O:
我为了玩G系列,我把电脑都换了,你这个都要吐槽下

网友P:
没听说过主板不兼容XP的。。。。

网友Q(2014-12-10):
我的灰机越来越多房间小放不下,没办法只好把房子卖掉买了别墅

网友R:
换了个电脑,发现太大了放不下,于是又买了套房子, 结果要拆迁,就只好搬家去美国。。。。。

网友S:
修电脑的坑你、……

网友T:
1.配置不够(重点是内存和显卡)问题·G7配置要求比较高
2.如果你的电脑不是太老太老,肯定是被坑了,因为window7 和 xp 不会因为主板兼不兼容,只会因为内存大小而影响运行速度,win7对内存要求较高。
3.驱动去游民星空下个500mb左右的游戏环境包 装上基本任何游戏需要的条件都可以了·能解决很多没声音 或者进不去游戏的等等问题
4.没声音 也许是主板音响接口有问题 或者是声卡驱动没装 下个驱动精灵 把所有硬件的驱动装一遍 更新一遍

网友U:
你被修电脑的奸商坑了

网友V:
WIN7 64位,G7.5飘过。。。飞机的真实度那是杠杠的!

网友V:
估计LZ被人当小白给宰了,没听说过不兼容要换主板的,你的电脑配置低了换主板等于白换了,电脑的三大件是有关联的,主板只能起到一个支持平台的作用,真正想要电脑流畅还得靠CPU跟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