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讨论,玻璃钢机翼的详细制作教程—泡沫机芯+玻璃钢蒙皮

楼主(2014-01-12):
讨论,玻璃钢机翼的详细制作教程—泡沫机芯+玻璃钢蒙皮

潜水N多,找到的相关视屏也看了,帖子也浏览了,对于玻璃钢机翼的制作稍微有了了解,只可惜方圆几百公里没有人搞这个的,很多细节不是很懂,真是郁闷呀?先求助于各路神仙,有相关的制作视频,制作链接,制作教程,统统收购。不甚感激!

1.泡沫机芯要用几百目的砂纸打磨到何种程度?
2.泡沫机芯的玻璃钢蒙皮它上下两个面是不是得分开压缩抽真空制作而成?还是一整张玻璃布包裹好两个面一次压缩抽真空就可以制作完成?
3.对于机翼的前缘和后缘怎么如何做到不变形,封闭得严丝合缝?
4玻璃布的规格都有哪些?按照不同的强度,大都挑选什么样的规格,以及制作时所用玻璃布的层数?到底是糊几层?
5.PVC塑料片+蜡是怎么进行脱模的?
6.多少厚度的PVC最好用?
7.蜡是什么蜡?图在PVC哪里?哪一面贴到已经糊好玻璃布的泡沫机芯上去?
8.抽真空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家用的放衣服的压缩袋可用吗?

欢迎各路神仙留下您的足迹QQ807206002 不甚感激
打算做一架山坡机,仇老的制作帖还是没怎么看明白呀!

网友:
去天使模型论坛看看吧,那里有你需要的。

网友(2014-11-27):
搂住提出的问题很好。大家也都关心和关注这些问题。

网友:
蜡是8号蜡,抽真空一定不能漏气,袋子无所谓,最好有脱模纸还有吸胶棉,pvc板就不太清楚了,好像有个叫科拉斯的公司他们生产复合材料用品

网友:
请教这个机翼的抗震性能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以前看过制作方法的书,很向往。

网友:
楼主的问题问得很好,复材的飞机大多时候拼的就是工艺,所以工艺也成了各厂家的商业机密

网友:
砂纸,无所谓,越细越好,600,1000
脱模腊,用那种进口888的   脱模腊,效果非常好,按说明,PVC片单面打蜡三次
机翼上下面同时刷胶敷玻纤布,然后两张PVC夹住机翼(肯定是有腊的一面和玻纤布挨着),放入热切机翼时那个切掉机翼剩下的泡沫里!(机翼切好,余料就有这个用处!
密封袋,看身边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材料,本人买的五金建材市场的塑料膜也能用,买厚点的,边上用透明胶带密封,不管什么袋子,关键是密封好就可以用!
PVC,0.1-0.3mm的都可以,表面光滑就行
压缩机或真空泵应该有一个,不过泡沫要尽量选密度高的,不然会死的很难看!
抽真空时,最好塑料袋里上下垫一层薄布,或卫生纸也可以,真空度会比较均匀!

网友A:
有个小日本的DLG 玻璃钢制作视频,看上8遍,注意细节,应该就会了!

网友(2015-05-05):
引用 网友A:
有个小日本的DLG 玻璃钢制作视频,看上8遍,注意细节,应该就会了!

大神 有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