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机的WIFI

楼主(2014-01-12):
刚到的运动摄像机,上面有WIFI功能,可以连手机看实时画面,可是有个疑问,我的多轴遥控器用的是2.4G的    那会不会和相机的WIFI信号相互干扰呢,刚买来还没敢试。。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低端的会干扰..比如天地飞6a一代...会干扰wifi...我换了D10就没有干扰了

网友B:
额,这个wifi距离很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这个wifi距离很近的

确实,不过也有好几米的,没干扰的情况下,主要是盲拍的时候能知道镜头角度,好做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的会干扰..比如天地飞6a一代...会干扰wifi...我换了D10就没有干扰了

那我用的D7,配的601接收机,应该不会干扰吧?要是干扰的话,飞机会直接坠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用的D7,配的601接收机,应该不会干扰吧?要是干扰的话,飞机会直接坠机?

要是干扰也是控干扰图像...应该没事...你可以地面实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干扰也是控干扰图像...应该没事...你可以地面实验看看

那我就放心了,明天我试试看效果

网友:
延时估计会很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