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电调的比较,请各位大神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2014-01-12):
今天在为自己选择电调,是给自己用的,不是客户。
因为我一直都是用的TM全套,所以也就没有试过其它牌子的电调,发现论坛很多网友都在用 好盈30A Pro Opto,另外好盈这个电调也比TM 30A Opto Pro white便宜很多。
仔细看了一下数据,没发现这两款电调有什么大的区别(其实是没有区别)。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两款电调为什么差价这么大?
这两款电调在性能上有什么明显的差距吗?
在不考虑价钱的情况下,各位会选择哪一个?为什么?

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性能好像是支持的电源..做工..和刷新率的区别..但是具体的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好像是支持的电源..做工..和刷新率的区别..但是具体的就不得而知了

看了所有的数据基本一样,但是价格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纠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所有的数据基本一样,但是价格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纠结!

做工差距和材料差距也挺重要的,,看你自己的口袋富裕程度了

网友B:
尺寸有差别吗? 扒开衣服看呢?。。。

网友C:
有价差就一定要有差别吗??
DJI的2212和银燕2212差了几倍价格,东西有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差距和材料差距也挺重要的,,看你自己的口袋富裕程度了

你的意思是不看价钱的前提下,你会选择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有差别吗? 扒开衣服看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尺寸反而是好盈的稍微小一点......
TM的衣服我扒了,手上没有好盈,没机会扒啊,也就没法比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看价钱的前提下,你会选择TM?

不看价格肯定不一定选tm,,但是通过对普通的好盈和飞腾的扒衣服观察..飞腾确实做个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价差就一定要有差别吗??
DJI的2212和银燕2212差了几倍价格,东西有差别吗?

按照这位朋友的说法,你是会选择好盈的电调,原因是你觉得不管哪个厂家做的东西都一样?
主要是我没用过好盈的电调,做工各方面都不了解,目前能知道就是官方标出来的数据,可是数据和实际表现是否一致,我也不清楚......
所以我是希望有用过这两种电调的朋友活着对电调比较了解的朋友可以帮我解答一下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价格肯定不一定选tm,,但是通过对普通的好盈和飞腾的扒衣服观察..飞腾确实做个要好一些

不看价格肯定不一定选tm

说的我有点晕,你的意思是不管怎么样,你都不一定选TM,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看价格肯定不一定选tm

因为tm这b玩意一点性价比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tm这b玩意一点性价比都没有

好吧,我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位朋友的说法,你是会选择好盈的电调,原因是你觉得不管哪个厂家做的东西都一样?
主要是我没用过 ...

两个厂都是一线,都是国产,所以我会选便宜的。(其实如果是我目前我会选ZTW蜘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厂都是一线,都是国产,所以我会选便宜的。(其实如果是我目前我会选ZTW蜘蛛)

谢谢!
决定先买几个好盈的试试,毕竟第一次用,看看情况如何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