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能安装900地面站吗?

楼主(2014-01-12):
vision有没有人安装过地面站,有人有900地面站安装在vision上面的教程,毕竟10km距离很诱人啊。

网友:
vision 地面站即将发布吧,这一二千米就够了,小精灵这电量十千米有去无回吧。

网友:
建议楼主先买900mhz版本的,试一试,蓝牙版本的软件开放后即可装上,只知道蓝牙版本的软件还暂未开放,楼主能手机控制的话就还是推荐买个900版本的试一试,毕竟距离那是杠杠的!!!

网友:
其实蓝牙版本的地面站已经用手机端替代了,要买的话还是建议买个距离远一点的呢

网友:
頻率不同因該都可安裝~!

网友:
沙发说得有理,我觉得正常飞1,2km就很不错 够用了

楼主:
谁告诉我怎么安装,自带说明估计不容易整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告诉我怎么安装,自带说明估计不容易整明白

发射端就接个can口就好!接受段接好usb和天线就好还有的电源口是可以接点池的dc转xt60或t插的接口,900接上蓝牙后好像还可以给ipad来控制的呢,不过没试过,可以试试

楼主:
要是发射口一个线搞定就马上入手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发射口一个线搞定就马上入手一个看看

发射端就一个接口即可!!接在can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