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干扰

楼主(2014-01-12):
本人想练习模拟器,为了不用锂电池,想用外接电源直接供电,用变压器供电,为什么模拟器有干扰,各个通道干扰到没法玩。拔了笔记本电源又是另一种干扰。不开遥控器,插上电就开始干扰,真是奇怪了。

网友A:
电源滤波不好,ppm信号基本在音频段。我有一个9.6V开关电源接遥控器用在模拟器上几秒跳一次舵,并一个电解电容效果改善,最后还是换了个9V的很好。

网友B:
楼上将军说的有道理。把电源的滤波电容换个好点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将军说的有道理。把电源的滤波电容换个好点的试试。

本来想省点事儿,结果还费事儿了。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不好,ppm信号基本在音频段。我有一个9.6V开关电源接遥控器用在模拟器上几秒跳一次舵,并一个电解 ...

谢谢您的解答。我还处于懵懂阶段,再研究研究您的解答。

网友:
如果是8节镍氢电池供电,可以另外买个质量好点的9V开关电源,1A以上就够。

网友C:
别告诉我你直接连的变压器,还是内部是变压器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告诉我你直接连的变压器,还是内部是变压器的电源?

因为练习模拟器,为了不用锂电池,我直接用变压器插220V插座啊。

网友D:
换个质量好点的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质量好点的电源试试

为了 图个省事儿 实在不行 只能用锂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