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把天线改了下,遥控距离变短了,请大侠指教原因

楼主(2014-01-12):
原来是把两根天线放在中心板上面的,看论坛说容易放中心板下面更好,于是把天线放到下面,最远飞到2000米,但是转身就会信号不稳定,很容易失控。
昨天把天线往下,用中性笔芯弄了个天线架
两根天线与中心板平行互相呈90度角

远一点看是这样的

奇怪的是今天拉距测试大概在1200米就不稳定了,基本上转一圈肯定会在某个角度失控。原来以为天线从绑在中心板下方,向下移动了那么长距离,转身时候应该受到的阻挡会小一些,信号也会稳定一些。事实却不是如此,请教各位大侠为何。
图传是大疆的5.8G,遥控2.4G

天线到底要怎么放才能最稳定,遥控距离最远

补充
看了论坛关于天线的帖子,今天把发射和接收天线都垂直摆放,飞了1800米的时候原地旋转没有失控。继续往前飞,飞到2100米,还是没失控,但原地旋转到某个角度失控了,可能是信号已经很弱了,旋转到某个角度被图传发射或者脚架挡住信号了吧~

网友A:
拉距测试是地面吧?地面和空中差距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距测试是地面吧?地面和空中差距还是很大的……

空中飞行测试的,50米高度

网友B:
要看你遥控器天线是怎么放的。尽量使遥控发射机天线和接收机天线平行,对正,且无遮挡,这样效果就会最好。

网友C:
谁让你把天线改平行于中心板 平行于地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遥控器天线是怎么放的。尽量使遥控发射机天线和接收机天线平行,对正,且无遮挡,这样效果就会最好。 ...

遥控器天线水平放置的,理论上改造之后接收天线放在中心板下面,互成90度,平行于接收机天线,效果应该有所改善,可事实却不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让你把天线改平行于中心板 平行于地面啊

中心板不是和地面平行么,你在想什么呢,天线于中心板平行不就与地面平行了,也和遥控器天线平行

网友D:
天线放在塑料壳一有信号衰减啊,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放在塑料壳一有信号衰减啊,晕

塑料也会有明显影响么,不是说只有金属屏蔽才比较厉害么。。

网友:
要不你把天线竖起来,先在地面测试,然后升空测试。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把天线与机架成垂直90度放置,然后两根天线之间也互成90度。
天线真正起作用的是末端大约5cm那一段,那一部分尽量不要套什么东西。

网友:
我也正发愁天线怎么放的楼主试好了别忘了分享啊

网友E:
2根天线振子之间的距离远一点更好,并避开周围的导电体,比如碳管碳板。
另,两次测试,发射天线的方向是否一致,都是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2根天线振子之间的距离远一点更好,并避开周围的导电体,比如碳管碳板。
另,两次测试,发射天线的方向是 ...

发射天线都是水平的。碳板会导电么?
我之前是一根天线绑在挂狗的那根碳管上,另一根直接绑在中心板下面,两根天线成90度
基本上可以飞2000米,但是转身信号就不稳定,很容易就失控了
本来想这么改可以稳定些,结果适得其反
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摆放才能遥控距离最远最稳定呢

网友:
学习 如何加大遥控距离

网友F:
我的是这样绑在机臂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这样绑在机臂上的

效果好不好呢,一般可以飞多远多高,给个参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效果好不好呢,一般可以飞多远多高,给个参考~

我不飞多远、500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飞多远、500m左右

嘿嘿,那估计随便绑下效果都不错。一般不稳定都发生在极限边缘,也就是快失控的时候,可能信号已经很弱了,然后由于天线摆放不对就失控 了。所以我才找怎么样在不改变发射功率的情况下通过天线摆放的不同方法来增加遥控距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嘿嘿,那估计随便绑下效果都不错。一般不稳定都发生在极限边缘,也就是快失控的时候,可能信号已经很弱了 ...

反正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样绑比较好看就这样绑了
两个不同的发射源覆盖面应该会更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正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样绑比较好看就这样绑了
两个不同的发射源覆盖面应该会更广

今天又继续试验,1200米,1400米,发现往前飞问题都不大,失控都是发生在转动过程,可能某个角度就信号不良,不知道怎么改进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继续试验,1200米,1400米,发现往前飞问题都不大,失控都是发生在转动过程,可能某个角度就信号不 ...

天线不要交叉在一起、弄成八字应该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