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FMS模拟器-单片机串口

楼主(2014-01-12):
    1、在模型论坛买的mmc飞控板和B6二手,都好多天了,给我快递单号怎么也没有查询到记录,不知道怎么的,有点伤心。遂想练练模拟器
    2、本来想在网上买加密狗回来自己写PPM信号,因为遥控器是自己做的简单四通道,STC12C5A60S2+NRF905,这里特别感谢免费送我遥控器的模友,谢谢。但为了节约钱,没有买。
    3、百度了一下自制模拟器,本来各种方法均有,昨晚找了一晚上PPM信号经音频接口接至模拟器。自已写了PPM程序。无奈怎么都不行。不过在调试FMS软件的时候发现一个串口,可高兴了。
    4、经过一小时简单的改造,本来是飞四轴的遥控器就变成固定翼模拟器了。有图所示。
    5、所需物品:USB转串口,stc 自带A/D的单片机一块,晶振110592.摇杆两个,在FMS里面简单设置一下。可以飞了。还可以吧,新手可以拿来练手哟。

网友A:
LZ你模拟的飞机模型、跑道这些都是怎么搞的?简单描述下是全编程还是数模导入啥的

网友:
自己写程序》牛b啊!!

网友B:
LZ快给我科普一下:
遥控器是不是采集摇杆电位器的电压值再通过射频芯片发射出去的?射频芯片是直接发射的采集值,解码成PWM是接收机完成的?这个值是几位的啊。
射频芯片发射的数据是连续的还是摇杆有变化才发射?
单片机和射频芯片是走的SPI还是UART?

网友:
嘻嘻。我有看到我的遥控器了。我入魔的第一个遥控器。有点想它了。

网友:
高手,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模拟的飞机模型、跑道这些都是怎么搞的?简单描述下是全编程还是数模导入啥的

FMS模拟器时本论坛下载的。几MB。不大。不是 ”建模“哟。没那么牛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快给我科普一下:
遥控器是不是采集摇杆电位器的电压值再通过射频芯片发射出去的?射频芯片是直接发射的 ...

遥控器里面有块主控芯片。他它通过A/D采集电压,转换为数字,我这是8位的也就只有0-255的变化量。10位的可以0-1024.射频芯片不能直接发送数据,他受主控芯片的控制。主控芯片叫它发送它就发送。解码成PWM的是接收机。现在一般用的接收机是8位的吧。 射频芯片每隔小段时间发送一次摇杆电位器的值。(受主控芯片的控制)。发射芯片一般是SPI,某宝 早有串口的无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