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钢板,求最简单的发黑办法

楼主(2014-01-12):
一般钢板,求最简单的发黑办法.据说烧红,扔废机油里,这可行吗?

网友A:
理论上是烧到微微发红,专业的说法是烧到暗红就扔水、油里。我也想知道具体的操作方法。

网友B: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么,我隐约记得是不要烧太红,冷却用废机油而不是水,水会导致脱皮

网友C:
现在一般用药水。

网友D:
直接淘宝上网购发黑液,操作简单,效果好

网友E:
钢板表面铁锈先大体处理一下,然后放在火焰上烤,表面氧化变色,稍微变红,保持一会儿,观察氧化程度是否均匀地变成一种兰红色,这时候就可以扔到机油里边了。一次烤不好,再烤一次。

网友F:
烧红了放机油里是可行的

网友G:
要是淬火钢,控制不好容易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淬火钢,控制不好容易退货!
不用控制 暗红就退火了

网友H(2014-02-14):
学习了哪天能实时

网友I:
烧发黑只适合圆的吧,板件这么玩准变形

网友J:
小东西可以机油发蓝,稍大点的钢板,这边烧那边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