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调 油门形成设定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12):
油门形成设定指的是设置电机,还是设置电调,还是指的是设置他俩同步,具体是设置了他们的什么?

网友:
电调对遥控信号的确认  确认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之间的行程

不确认行程电机是不会转的   电调油门行程设置  先开控 推杆最大油门  电调电机通电  电机会发出 连续两声 如 BB     遥控拉杆到最低  电机又会BB 两声  接着电机欢快的唱起了小曲   把电源  遥控油门最低 重上电  设置完毕可以试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二楼正解。提醒楼主,是油门行程不是油门形成。顾名思义,在遥控器上确认最小及最大的油门点。这个设置只需在一只电调和一只电机第一次连接时进行,只要不换电机或电调,一般情况下,就不用再设置了。

网友:
好盈程序来说  开控 油门最大 上电 听到BB两声迅速把油门拉到最小 这是会听到电池节数的响声 例如3s  会听到BBB  然后一声长的B--- 这样就完成了

网友B(2014-05-20):
引用 网友A:
二楼正解。提醒楼主,是油门行程不是油门形成。顾名思义,在遥控器上确认最小及最大的油门点。这个设置只需 ...

求油门形成接线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油门形成接线图

看此问题,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此问题,一头雾水!

比如我第7轴电调换了 我想对它做油门行程测试  我应该怎么改我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