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机身爆震

楼主(2014-01-12):
新买的X3终于装好了,今天试机,发现完B。。。。。起飞的时候机身爆震,差点没给哥吓死。。。。来回折腾了几次,大浆换了几副,还是不行,陀螺也从V8换成MB,还是不行,估计是机械问题了,新买的也会有这问题?我入魔一年了,装了N台机,只有这台X3让我最蛋疼。。。。哥也算逑了,不飞了,摆在那里看看吧。。
至此,NX4、X4Ⅱ、X3,GAUI的这些“经典机”哥也都领略过一回了,X5、X7啥的哥也不想了,至少下台机不会是GAUI的了。。。。。。
GAUI的飞机都收藏起来吧,新的一年,希望从YT700E开始。。。。。

网友:
二手市场等着你。

楼主:
看图说话

楼主:
看***的眼神,都不想看这两只机

网友:
三手市场等着你。

楼主:
不出,不坑别人

网友:
便宜出给我,我会修

网友:
出我吧  我会让 他不震

网友:
我的X3安装花了很多时间,但是没有LZ说的爆震那么大,轻微的是有点,特别是传动轴,调整不到一个好的位置,现在飞得很舒服

网友:
确实震动挺大的。。。尾巴加球的情况下悬停2900+ 3D直接报警了   球去掉2196  3D未测 未知

网友:
出给我吧,我会让他不震的

网友:
。。。装过2台X3,没有出过LZ的情况。。。
是中奖了还是不想呢?

网友A:
不知道爆震是什么情况?通常爆震都是形容发动机的点火提前用的词。
楼主说的起飞前爆震,是听到什么声音,还是明显看得出来机体有震动?过了某个转速区段是否还有这样的声音呢?

网友B:
你飞一次x5就可以指导泰世与亚拓的区别了····

至少我是一直亚拓,飞了x5 对亚拓的机 就不关注了····

仔细检查装备是否合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爆震是什么情况?通常爆震都是形容发动机的点火提前用的词。
楼主说的起飞前爆震,是听到什么声音, ...

飞机像疯子一样的抽筋,降落浆停下来的时候,最后能震到飞机弹起5cm。。。。飞起来后也因为震动太大,不停的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一次x5就可以指导泰世与亚拓的区别了····

我可是GAUI忠实粉丝,NX4,X4Ⅱ感觉就像飞石头,X4Ⅱ改了470浆后才好飞,也就是说,要飞好X4Ⅱ,必须改470浆。宣传片里bobby walt飞的那样,不是谁都能飞出来的,X4Ⅱ太重,惯性太大。
怎么说呢,GAUI的飞机就是要折腾,细心,暴力但保养周期也相对缩短了,鸭子的设计不激进,但是成熟(除了DFC。。。),保养周期也长。看自己的需求吧,我是不想折腾了。。。

网友:
拆了重新装试试,估计是哪儿没装好,鸭子的机子我是再也不想玩了,450L让我伤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飞一次x5就可以指导泰世与亚拓的区别了····

赞成

网友C:
横轴与横轴胶圈有没有抹油?
没抹油的话的确会像LZ说的方式震动

大桨也别锁太紧,锁太紧也会有一样的震动

我的X5换过红色胶圈也有猛烈震动过,后来抹油解决
后面的机器组装时就会很注意抹油的问题

网友:
去掉大桨以后还震么?如果不震了,可能是大桨不平衡,或者想楼上说的,锁的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横轴与横轴胶圈有没有抹油?
没抹油的话的确会像LZ说的方式震动

胶圈内外都抹了,不抹不好进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是GAUI忠实粉丝,NX4,X4Ⅱ感觉就像飞石头,X4Ⅱ改了470浆后才好飞,也就是说,要飞好X4Ⅱ,必须改47 ...

我想,问题比较大的还是在装配上吧,X3目前用户也不少,除了初期噪音大了些,目前也没有这种夸张的震动等现象发生。

请问用的是什么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是GAUI忠实粉丝,NX4,X4Ⅱ感觉就像飞石头,X4Ⅱ改了470浆后才好飞,也就是说,要飞好X4Ⅱ,必须改47 ...

X4II说他重,我不会否认,不过也不到像石头一样。
NX4基本架构尺寸与X4II相同,但是重量减轻不少,说实话,NX4飞行起来比起X4II要来的更轻盈好耍,X4II则是靠动力与惯性在耍。
所以如果两台机再您手里都是像石头一样重的话,那可能你的NX4可能发动机调整的不到位吧,才会感觉动力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横轴与横轴胶圈有没有抹油?
没抹油的话的确会像LZ说的方式震动

我通常碰到这种固定转速区域会乱抖动的,多半是桨的问题,好的桨配重用心,不好的桨随便塞沱铅条,这些工厂只要认为重量对就算配对了,似乎没考虑到其他平衡项目。

机构都没问题的话,换组桨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题比较大的还是在装配上吧,X3目前用户也不少,除了初期噪音大了些,目前也没有这种夸张的震动等 ...

我没说是飞机有什么问题,可能是我装配的问题吧,全是塑料件,定位不太好弄,也有可能中联出场就是弯的,我也懒得折腾了,这飞机弄来本来就是不准备飞的,浆用的是亚托新款的350浆,上架配平完美。

楼主:
都说X5好,那我就来一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横轴与横轴胶圈有没有抹油?
没抹油的话的确会像LZ说的方式震动

红色垫圈是硬度90的,适合高转速,不适合低转,低转的话就会有问题。起来就开3D,适合比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通常碰到这种固定转速区域会乱抖动的,多半是桨的问题,好的桨配重用心,不好的桨随便塞沱铅条,这些工 ...

这个浆我拆下来安到450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浆的问题排除了,出问题的估计就是中联。可能是我中奖了

网友:
专心飞亚拓和SAB的飘过。。我已经放弃GAUI了。

网友:
中联在X7上有发生过煞车帽螺丝钻歪的意外过,中联整个歪倒是没见过。

你试著检查或者重新拆开再组装一次看看吧,X3虽然全塑料,不过就算螺丝随便锁也不致于如此。

网友:
我的刚装完,飞起来挺稳的,我还算是装机新人,这是装的第二台机,但悲催的是,滴三快点刚插上,电调冒烟了,刚寄回给铁汉,还不知道什么原因,是顶配的那个50a的电调,直观印象来说没有铂金40a的好用

网友:
我的x3整体正常,飞行感觉很满意,新款电调定速60%就很暴力啦。但X3噪音比较大,传动轴在某个转速确实有震动。看X3的泰世宣传片,尾撑抖的和弹簧一样,这应该是胎里带的吧。

网友:
照說明書裝好第一次試飛完就發現大槳夾軸向虛位太大,一邊的槳夾可以自由滑動0.5mm左右

把槳夾拆下再把內附的額外的w5x9x0.2墊片裝上才解決問題

网友:
真心话。太邪乎了自己会跳,太牛了,X3又学会新技能了蛙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飞一次x5就可以指导泰世与亚拓的区别了····

支持小新!!! 一直飞飞越的飘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题比较大的还是在装配上吧,X3目前用户也不少,除了初期噪音大了些,目前也没有这种夸张的震动等 ...

老板 我的X3现在三个起落 噪音还是很恐怖 多少起落之后有缓解呢?或者在齿轮处加锂基脂有效果么?尼龙不能加锂基脂  但是你家的那个齿轮怎么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板 我的X3现在三个起落 噪音还是很恐怖 多少起落之后有缓解呢?或者在齿轮处加锂基脂有效果么?尼龙不 ...

噪音管个毛,能飞不会自己翻就行了...X3也就一练习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噪音管个毛,能飞不会自己翻就行了...X3也就一练习机...

**哇  我每天下班晚了点  都不敢在客厅飞 太吵太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哇  我每天下班晚了点  都不敢在客厅飞 太吵太吵了。。。

你在客厅飞,什么直升机都嫌吵了吧....太危险了!

这让我想起以前有一个做直升机燃料的公司,我们测试之后觉得那排烟味道太难闻了!后来那公司的人解释说:因为这烟对人体不好,所以故意做臭一点,这样人就会懂得闪避不要吸入。

你在客厅飞太危险了,这噪音就是警告你别再客厅飞!(这是玩笑话,但是真的危险,别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客厅飞,什么直升机都嫌吵了吧....太危险了!

这让我想起以前有一个做直升机燃料的公司,我们测试 ...

那大概是在多少起落都会缓解呢

网友:
问题真多

网友:
我相信这个肯定不是飞机的问题,(属于个人能力问题)完毕,我没收提成。。

网友(2014-02-20):
那现在买什么飞机好啊  ~~~~汗哦

网友:
其实X3还是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