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刷成SUV固件后不知道如何设置

楼主(2014-01-12):
华科尔D10刷成SUV固件后不知道如何设置    第一次刷SUV固件  各位大神那位知道刷成SUV固件后如何跟RX1002对频  并且跟NAZA  V2 参调   谢谢    跪谢了

网友:
也用D控,没刷过,帮顶等大神指点。

网友:
和7E刷机方法一样的,我记得你刷锅7E的哦!

网友A:
正在用刷过的d10,, 但不知你想问什么? naza 未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刷过的d10,, 但不知你想问什么? naza 未用过...

NAZA  没用过没关系  关键是想问问 如何设置5 6 7 通道数据呢  不知道在那设置  能帮我吗 Q289977303

楼主:
感谢魔友的知道  已经设置好了两个三段开关的使用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旋钮开关怎么设置呢?那位大哥知道 帮我一下  谢谢

网友:
那里下载最新SUV固件

网友B:
我给你的那个贴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的那个贴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这位大哥 能说下你QQ 吗  QQ上说吧  这里不方便   多谢了  对小弟的帮助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 能说下你QQ 吗  QQ上说吧  这里不方便   多谢了  对小弟的帮助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 能说下你QQ 吗  QQ上说吧  这里不方便   多谢了  对小弟的帮助 感激不尽

楼主 你的SUV固件在哪下载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 能说下你QQ 吗  QQ上说吧  这里不方便   多谢了  对小弟的帮助 感激不尽

给个连接好吧

网友C(2014-06-22):
求新的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