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亚拓500 PRO的单向轴承如何拆卸

楼主(2014-01-13):
亚拓500 PRO的单向轴承如何拆卸,看样子和大齿盘固定架粘的很紧啊。请问高手,如何拆它?谢谢

网友:
用专门的拆装工具加台钳。

网友A:
LZ,單向軸承座與單向軸承之間有上胶
建議使用烤箱烤一下,會比較容易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單向軸承座與單向軸承之間有上胶
建議使用烤箱烤一下,會比較容易取出

谢谢提醒

网友B:
轻轻反向扭就可以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轻反向扭就可以松掉

谢谢,我回去试试

网友C:
      两个转盘反拧的同时往外拔(比较费劲),拔出来后,拆下大转盘上面的4个螺丝,然后找一个大点的内六角扳手和老虎钳子,把拆下来的主齿轮固定座,卡老虎钳子上(在钳子下面垫块厚点的布),轴承有字的一面朝下,把内六角扳手放在主齿轮固定座的单向轴承上,用一个工具慢慢的砸内六角扳手,轴承就可以拆下,装的时候在固定轴承的部位抹上R48胶。
   我新手,刚拆过。我QQ361139306,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转盘反拧的同时往外拔(比较费劲),拔出来后,拆下大转盘上面的4个螺丝,然后找一个大点的内六 ...

谢谢呀,论坛里高手云集呀

网友:
我是用长螺丝杆做顶,这样好一些

网友D:
飞越的6块钱打火机喷枪,烤1分钟,用螺丝刀轻轻一桶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越的6块钱打火机喷枪,烤1分钟,用螺丝刀轻轻一桶就下来了

拿下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