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 F3A 造型老机新谈

楼主(2014-01-22):
(技术交流请勿谈论价格及购买方式,斑竹留)这个EPO 类F3A造型的小机机出来很久了,本人也于几年前凑热闹买了一架后就一直闲置没装,原因吗,当时也就一个,懒,很便宜的机机要花一样的时间去装,感觉有点本末倒置。但是最近碰到一个入模不久的模友,他入门飞的飘飘机,飞得还可以了,就开始飞EPP的小3D机,也飞的还行,于是进一步就开始飞像真机,买了十月那个小P51,结果却是飞得很糟糕,不停的炸鸡,没有飞好一次,但是我们飞又没问题,感觉很好飞。后来我们分析了一下原因,还是认为是基础和手法习惯的问题,飞完练习机,就飞小3D机,整个手法变得非常大而且粗旷,再飞象真机,如果舵面设置又大的话,这样的手法就比较糟糕了。所以我就开始重新审视这架小F3A,花了一个晚上装好它,试飞很轻松,速度也合适,飞行平稳,动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流畅优美,降落很飘,应该很适合新手飞完练习机后的进阶飞行,可以训练起飞、降落和大多数基本飞行科目,可以将手法练习的很柔和、干净,提高基本技能。
我的配置:
2208 KV1500,7*6浆,3S1300MAH电池,30A电调,9克舵机3个,飞机起飞全重520克左右,装机除了将鸡头用小刀开出可以放3S1300的电池空间,和在方向尾翼上加了一个尾轮外,将机身位于主翼舵机处的舵臂孔扩大点(这三样修改基本几分钟的事),其余基本不做修改,不需要额外配重,重心刚好,装机很简单。
电机木条下装,这样用这个塑料电机座刚好电机轴在鸡头罩的中心,而且万一鸡头撞地对木条对电池没有伤害。
动力2208够了,F3A飞行现在讲究的是匀速,优美,流畅,而且是重点是练习基础。

网友:
这白板飞机,电池不用挖仓改装到最前面吗?否则配重不行,头太轻吧?我配2800MAH的3S电,还要加颗AA电池配重,还是头太轻的,为何?

网友:
尾轮制作新颖

网友:
这种动力根本做不了3a动作,3a起码要1.5,我看到过这机配2820的,火箭式爬升

网友:
这机当初飞没压力,现在自打玩了fpv,估计都飞不了这机了

网友:
很经典的EPO  F-3A机,曾经拥有,很好飞的机子,上周又入手了一架美迪科技的同类机

网友:
练手的好机

网友:
好Q的造型

网友:
简洁漂亮的小鸡鸡

网友:
这个机想要飞匀速、流畅得狠下功夫的...调了2、3十起落才能飞出P3A-3动作,至于F3A就别想了。不过这个飞机确实适合有一定基础的新手练特技,比3D机精准多了

网友:
新手舵量要调小

网友:
向楼主请教一下重心是在那里的?是机翼前3分之一处还是哪里?我买的是138的那套,写着重心离机翼前沿115mm左右,这样的话重心不是在机翼2分之一处左右?
楼主的重心在那里的?

网友:
慢慢调教。

网友:
动力有点弱了,我用2212kv1250的电机飞过86的桨,其它飞机上拆的,乱配,飞的挺爽的。

楼主:
重心在加强碳杆后面一点

网友:
这个小鸡鸡貌似很灵活

网友:
楼主不清楚是不是真的用这个配置飞了,2208+ 3S 1300的电池,就算电池顶到头也不可能压住头,2212+ 3S 2200电池顶上头,机头置里我还粘四块1元硬币配平,,,除非楼主尾巴掏空偷轻??这飞机我三年前入过一架,就是没炸坏过,非常皮实,前段时间不小心挂房顶上拿不下来,失去它了。。。。。后来入了架美迪同类机,138元,真心便宜,,结构有所改良,副翼舵机是分两个舵机控制的了,,以前95的那种是一个舵机的不精准。改进了起落架,比原来的结实也合理了,电池仓也合理多了,原来摆3S电池是要扩仓的,现在不用了,我改了2820电机上4S电池,所以电池仓还是扩了一下,可以摆4S 1800电池,机头罩的塑料还是那么的软,所以第一时间纤维带加强加彩色胶纸图装。方向舵和升降舵的拉杆钢丝配的比较细,软,所以需要自已加强,这样动作才能干净利索。。。看到这机还是比较有感情的。

网友A:
帖子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飞机没有做任何机头配重和尾部偷轻,按我的配置重心没有任何问题,非常好飞。

网友B(2014-02-27):
尾轮的钢丝-很有意思

网友C:
这个机方向安定面偏小。可以用泡沫或者KT板自己改下,会不容易进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