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540与Vbar的区别

楼主(2014-01-13):
SK540与Vbar的区别
Vbar是遥控直升机无副翼系统的先驱,也拥有大量用户,其山寨版K8和GV8000更是使Vbar得到普及和深入人心。
新出品的无副翼产品,要想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难免面临与Vbar的比对。
比如,几位模友发表了3GX、MB等无副翼系统与Vbar对比的帖子。
目前SK540算是比较年轻的无副翼产品,很多模友对它还不太熟悉。通过对比,能让模友更加了解该款产品。
因此,开贴专门讨论SK与Vbar的区别。

SK与3GX、MB等系统的区别也可以摆活。
欢迎热心模友加入讨论,想起一条说一条,随便说吧。

第1条,产品线。
V8有大V和小V。大V8传感器和主机分离,小V8则是分体。大V8接口较全,而小V8接口有限。两款产品出厂均装express版软件,想变pro必须花钱升级。
SK540有红色金属盒和透明塑料盒两款。均采用类似小V8的一体式设计,使用传统接收机连线时接口受限,无法使用定速器。金属540出厂便是pro版,无需升级;塑料540出厂是clear清扬版,定速器和第二套数据通道被阉割,要使用则花钱需升级。

第2条,感度数据切换。
V8的每个模型数据可以设置0、1、2、3共4套感度,可以在电脑上指定任意一套感度生效,也可以由遥控器进行感度切换。
SK450,金属版或者塑料升级版,可以分别为主旋翼和尾部设定两套感度,并且可以分别指定不同的开关进行切换。

第3条,遥控器校准。
V8遥控器校准要每个通道分别手动执行,有些控需要调辅助微调,几乎所有控都需要调各通道行程,比较麻烦。
SK540遥控器校准由内置程序自动执行,第一步把两个摇杆置中然后点OK,第二步把两个摇杆同时拉到右下角然后点OK,就欧了。。。非常人性化

第4条,首飞微调trim flight。
V8的首飞微调是由内置程序自动执行的,勾选trim flight选项,然后正螺距开机,起飞悬停,尽量少干涉,一两分钟下来,给负螺距结束微调,然后到电脑上看微调效果,去掉trim flight选项。
SK540首飞微调需要手动执行,希勒衰减调至200,然后起飞,通过调斜盘连杆使飞机能够保持2-5秒的自主悬停,然后下来把希勒衰减调回之前的值。

第5条,调机程序。
V8因3.6版本复杂的调机程序受了很大的伤,于是咬牙狠心关闭了大部分参数,只留下少数几个必须调的,才有了4.0和目前的5.0。(mikado甚至一度出了一款PNP软件,说是插上即玩,可惜我没玩过这软件)
SK540在这方面的成熟度未及V8的4.0,需要走四个向导、五六十个步骤。
不过这样有个好处,就是便于新手学习,细致的步骤和每一步里详细的说明,有助于初学者了解直升机调校原理。
对于老手,可以依照keli898编写的“SK陀螺仪***入门”进行调校,实际调机方便程度也不输给V8。
还有一个好消息,SK加拿大方面正积极研发简化版的调机软件和蓝牙调机接口,估计很快能面市。

第6条,尾巴设置
V8尾巴设置不能调中立点,只能通过旋转“米”形舵臂找90度,V8建议在舵机中立点上尾桨保持2-3度的反扭力螺距。左右行程要手动设置。
SK540可以设置尾舵机的中立点,即使没有“米”形舵臂也能搞定90度,SK建议在舵机中立点上尾桨保持0螺距。中立点和左右行程既可以手动设置,也可以用遥控器尾舵摇杆引导电脑程序自动设置。
----------------
引用 网友A:
SK720呢?我就在SK720和大V8之间犹豫。。。
720和大V8不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东西
720除3D飞行外,还有自平衡、一键救机、卫星定位和返航等多种功能
V8是纯粹的3D飞行系统
只用3D无副翼系统功能的话,建议使用SK540

第7条,飞行感受
V8对飞行操控进行了大量的修饰处理,使动作看起来更加圆滑和流畅,操控手感较容易被大众接受。
SK540的很少修饰你的摇杆输入,反应较直接,动作看起来更加硬朗。
再详细一点。。。再具体一点。。。。嗯,不好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吧

第8条,集体螺距
V8集体螺距只能上下同一个数,如果遇到机械设计不完美的飞机,导致正负螺距不相等,V8束手无策,只能在遥控器的螺距曲线里找齐。
SK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轻松摆平,通过同时增加(减少)三个斜盘舵机上端或下端行程,就可以做到正负螺距完全相等,不需求助遥控器。

第9条,极速自旋
SK有一项特技,叫做“极速自旋”。勾选此功能后,飞机能做到最快每秒900度的自旋,偶尔得瑟一下,尤其是桨面立下来时效果,效果非同一般啊。
反观V8,即使把尾巴调到最快,也无法达到这个速度。

第10条,调机供电
Vbar必须正常开机并且完成初始化,才能与电脑软件连接,进而调校各项参数。
SK540调机时可以使用电脑USB供电,不需要给陀螺上电等初始化成功,关机状态直接USB连接电脑就可以进行设置调校。。。只有需要调舵机中立点和行程的某些步骤才需要给接收机上电。

第11条,调机数据发送
很多模友抱怨,SK陀螺在电脑上修改任何参数之后必须点击“发送”或F1,大家感觉这个步骤很麻烦。
V8电脑界面里的复选框和滑块调参按钮是点击或拖动之后实时向V8发送数据,不用SK这种额外的步骤。但是,细心的模友也应该能够发现,在V8电脑软件里,如果不拖动滑块,而是直接修改旁边的数字,V8会提醒你按回车键来发送刚修改的数字。

网友B:
噢,红色540送个我研究下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红色540送个我研究下怎么样啊?

噢,哥只是玩家,,,免费送的?去skookum展区问问板主有木有啦

网友:
第7条,飞行感受
V8对飞行操控进行了大量的修饰处理,使动作看起来更加圆滑和流畅,操控手感较容易被大众接受。
SK540的很少修饰你的摇杆输入,反应较直接,动作看起来更加硬朗。
再详细一点。。。再具体一点。。。。嗯,不好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吧

这一条相当有参考价值,此前用ZYX,现在用K8,明显感觉K8在控制过程中偏软,没半点硬朗的感觉。
其它条对比也就无视了,话说这东西一旦调好之后,也不会有事没事的天天连接调参软件去东调调西调调的,最重要的还是飞行手感问题,这将是一直伴随着你飞行的感觉。
诚然SK540、MB、VBAR这三款陀螺都是目前脍炙人口的好陀螺,用哪一款都没错。

楼主:
第12条,飞行日志
Vbar的飞行日志功能默认打开,好像无法关闭。飞完之后,连上电脑后可以导出为pdf文件,方便保存和查看。
Sk540的飞行日志功能需要用户自行打开,并且选择play back档。飞行日志文件自动保存到内存卡里,连接电脑后可以拷贝出来。可惜它是专用的文件类型,一般用户无法看到日志内容,只有开发者能查看。
二者的飞行日志时间都不长,SK好像是7分钟左右。所以,意外炸机之后要立即导出日志文件,以免用户进行各种测试和调试时把炸机时的日志覆盖掉。

网友(2014-04-04):
我现在也觉得V8的手感太软了。

网友(2014-05-06):
专业玩家,SK公司应该有奖品送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