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柏通1.2G图传,需要单独供电吗?

楼主(2014-01-13):
刚买的柏通1.2G图传,我飞固定翼,使用3S锂电。
请问图传需要单独供电吗?如果不单独供电,是否需要加装稳压之类的东西?

网友A:
条件允许能独立供电就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允许能独立供电就独立供电。

哦,这么说不是必须的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么说不是必须的是吗?

不是必须的,独立供电是为了避免 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和稳定性。

网友:
可以用11.1V 的小容量电池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