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轻木的螺旋接收天线模板(更新成品)

楼主(2014-01-13):
由于轻木材质的板子太阳晒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变形,后来将材质改成了亚克力的。重量上增加不少。下面的三角铜片是阻抗转换器,使阻抗能匹配50Ω同轴电缆。频率1280Mhz,配合1280Mhz 三叶草发射使用。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频率是1280MhZ,图传用,还差个铜板、铜线圈、50欧姆同轴电缆,没有到货,到货装好后再发作业
参数频率:1280MHz
波长(Λ):234毫米
缠绕直径:72毫米
绕组围:232毫米
绕线间距:54毫米
卷绕长度:1160米
反射镜直径:232毫米
臂长度:271毫米
增益14DBIC
半功率波束宽度:46度

网友:
期待最终效果

网友A:
缠绕直径:772毫米
绕组围:232毫米
这组数据似乎反了

网友:
支持ing,如果楼主想上网分测试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缠绕直径:772毫米
绕组围:232毫米
这组数据似乎反了

多谢提醒,数据已经修正了,少加个小数点。

网友A:
你怎么不直接用1200这个频率,信号应该是最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直接用1200这个频率,信号应该是最强的

频率低的话尺寸会比较大,加工不方便,用起来也不方便,而且这个天线适用范围很广的,1200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已经更新了成品,期待测试,需要配合1280MHz三叶草发射使用。

网友:
效果如何

网友:
顶顶顶你·····新年happy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率是1280MhZ,图传用,还差个铜板、铜线圈、50欧姆同轴电缆,没有到货,到货装好后再发作业
参数频率:1 ...

Wavelength (Λ): 234.219 mm
Winding Diameter: 74.554 mm
Winding Circumference: 234.219 mm
Winding Spacing: 58.555 mm
Winding Length: 1.207 m

Reflector Diameter: 234.219 mm
Boom Length: 292.773 mm

Gain: 14.031 dBic
Half-Power Beamwidth: 46.510 deg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velength (Λ): 234.219 mm
Winding Diameter: 74.554 mm
Winding Circumference: 234.219 mm

那个软件计算的结果后稍作修正,而且这个天线的宽容度很高,差点无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软件计算的结果后稍作修正,而且这个天线的宽容度很高,差点无妨。

明白了  谢指教

网友C:
这个做阻抗匹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阻抗匹配了吗?

做了,采用三角金属导体的形式,就是下面1/4周长的铜

网友D(2014-04-15):
楼主 我也是1.2g的 用的8通道1240hz,能帮我算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也是1.2g的 用的8通道1240hz,能帮我算一下吗?谢谢了。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377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