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无刷四轴制作成功,发帖庆祝一下

楼主(2014-01-13):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配置清单
飞控:MWC
电调:DP3A
电机:d1000-7700
控和接受:D10+山寨DSM2
机架:PCB,集成飞控和电调
重量:带330mA电池34g

制作参考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683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422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7817&highlight=%CE%A2%D0%CD%CB%C4%D6%E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908&extra=page%3D1
改天再上视频

————————————————————————————————————————
华丽的分割线

网友:
坐等视频!

网友:
哇~~~~~好可耐!!!一看就是缩小版的精灵!!!哈哈哈!!!

网友A:
LZ你这是无刷电机吗?我手上也有一个小四轴一直装不起来想向你请教下!我QQ36650790谢谢!

网友B:
这个要是摔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这么小,风大怎么办。

网友C:
很想要个能定点定高的迷你四轴(轴距10厘米左右)啊,如何能够实现呢?

网友:
终于出现牛人了啊

网友D:
楼主请说一句吧,34克330mAh满电飞到闪灯是多少分钟啊?

网友:
跟楼上,求楼主详解!

网友E:
楼主出成品吧,最好集成或者兼容DSM2接收,价格合适我订一套。冬天外面飞大JJ太麻烦,弄个无刷小苍蝇屋里飞还是挺好的,再带个微型图传就有点逆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这是无刷电机吗?我手上也有一个小四轴一直装不起来想向你请教下!我QQ36650790谢谢!

是无刷的。你可以参考那几个链接,里面讲得很相信。回头再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是摔坏了就麻烦了。。。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板上预留了豁口,打算加jxd的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想要个能定点定高的迷你四轴(轴距10厘米左右)啊,如何能够实现呢?

介个用2560版本mwc能实现的。加gps和气压计。只是怕重量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说一句吧,34克330mAh满电飞到闪灯是多少分钟啊?

要看电调和电机效率了,改天试试。老梁的帖子里研究得很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出成品吧,最好集成或者兼容DSM2接收,价格合适我订一套。冬天外面飞大JJ太麻烦,弄个无刷小苍蝇屋里飞 ...

四个无刷电机就得200多,太贵炸不起,搞这个自己玩玩可以,卖恐怕不好搞

网友:
这个不错,不知道可不可以带一套NIMI摄像,如果可以集成DSM2接收我也想要一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四个无刷电机就得200多,太贵炸不起,搞这个自己玩玩可以,卖恐怕不好搞

那你这贴不就让我们这些不会制图打板的人眼馋么?考虑下吧,这玩意可以在屋里飞,又不会像有刷的东西那样***磨损,最主要的是拿到外面飞的时候既不用准备太多东西在有人的地方飞也不担心安全问题,考虑下,或者私下卖套给我。

网友:
建议楼主加上手机蓝牙控制

网友F:
如果加上手机蓝牙控制和那个0.3g的DSM2接收可玩性就很高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玩了。我很想跟楼主定一套

网友G:
无刷小四轴市场很大 批量的话 价格可以下来 我也订一套 那怕是先卖板子也行 我订一套

网友H:
无刷的噪音也要翻倍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想要个能定点定高的迷你四轴(轴距10厘米左右)啊,如何能够实现呢?

目前技术不行,定高没问题,同时具备定点的话不行,定点需要gps模块,最小轴距可以做到18cm!无刷电机 定高是气压计可以合成在飞控上,定点gps模块目前无法合成飞控,需预留插口,这样一来就要加大轴距同时增大四轴的载重!

网友F:
可以定高可以了,如果能够手机蓝牙控制我一定要定一个,哈哈

网友I:
楼主你视频中下挂的白色物体是电池吗?请问330mAh电池能飞满5分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这贴不就让我们这些不会制图打板的人眼馋么?考虑下吧,这玩意可以在屋里飞,又不会像有刷的东西那样 ...

你可以像深圳老梁那样搞撒,只不过这个电机质量让人头疼,便宜是便宜但轴垂直度不太好。好电机又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加上手机蓝牙控制和那个0.3g的DSM2接收可玩性就很高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玩了。我很想跟楼主定一套{:1_61 ...

蓝牙好搞,用串口蓝牙模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刷小四轴市场很大 批量的话 价格可以下来 我也订一套 那怕是先卖板子也行 我订一套

关键是成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刷的噪音也要翻倍么= =

电机轴有点歪,是插桨搞歪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定高可以了,如果能够手机蓝牙控制我一定要定一个,哈哈

蓝牙好搞,距离有点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视频中下挂的白色物体是电池吗?请问330mAh电池能飞满5分钟吗?

起落架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轴有点歪,是插桨搞歪得

。。。要用多大力= =

网友(2014-03-30):
楼主加我QQ啊,49519152,请教你个问题。

网友:
It's so cute!

网友(2014-08-01):
都是高端动手党啊。。。。

网友I:
从楼主的视频看2克无刷动力不足,上升勉强的很,有吃不住要下坠的趋势。实际也没飞几分钟,估计翻滚也很难实现。因此要做成能携带fpv或录像模块的无刷超微型四轴还不太现实,老梁也未见进展。难!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由于楼主原来设计是用2克那种无刷马达,那电机我也买过,说实话,除了比较轻外没有什么优势,功率小,用 ...

建议提得非常好
1、可以考虑集成dsm2,花20块买个成品再把器件移植过来,只需要把版图抄出来,不难。
2、可以考虑
3、升压就算了,接收机和单片机3.3v就能工作。3.7v飞不起来应该是电池内阻变大放电不足导致的。话说回来这样不挺好,再飞很容易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楼主的视频看2克无刷动力不足,上升勉强的很,有吃不住要下坠的趋势。实际也没飞几分钟,估计翻滚也很难 ...

这个电机效率好像是不高,油门过半才能起,好的微型无刷电机都在100大几,买不起啊。视频中飞机往下掉是我切换定高导致的。建议电池用30c以上放电的才好飞

网友J:
楼主你好!机子玩了多天,挺不错的,但近发生了点意外,导致机子性能下降了,咨询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原因
我现在将机子刷了2.3版本软件和将4个电调油门高低位设置了一下后,现在机子飞起来很稳,但是耗电变厉害了,原来350ma的电池能飞5分钟,现在只能飞2.5分钟直接掉下来了,原来500ma电池可以飞6、7分钟,现在勉强也能飞这么长时间,但油门基本是在70-80%以上才能飞起来。
我想问一下,你原来是刷什么版本的软件,能分析一下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飞行时间变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机子玩了多天,挺不错的,但近发生了点意外,导致机子性能下降了,咨询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原因 ...

我刷的是2.2版本。有些版本可能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话说,2克无刷KV高达7700,那是改直升机用的。这么高的KV,拉力必然小.另外,实话说,机架重了。即使用薄的 ...

的确上减速组可能更好,但结构是个问题。那个2g无刷哟想说爱你不容易

网友J:
刚才重新刷了一下2。2版本的软体,现在电池4.09v电压都飞不起来,老是有一只马达启动慢或偷停,强行推大油门能飞来了,但几秒钟马上断电掉下来,我推测,可能是我在校正油门高低的时候,错进了电调的设置菜单,导致电调的一些设置项目错了导致这故障。
我校正电调步骤是:油门推高位,飞控上电,听到电调有音乐声响,大概等十几秒后,音乐停下将油门拉到底,然后又出现音乐,等待十来秒后,推一点油门,马达没有反应,上下推动油门还是没有反应,但再过一会加油就正常了,跟我手头上的好盈10A电调基本是一个样子,不知它们是不是刷了同样的程序。
所以我估计是电调的一些设置搞乱导致,楼主,不知你电调刷的又是那一版本的电调程序,是用默认的还是曾经设置过的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话说,2克无刷KV高达7700,那是改直升机用的。这么高的KV,拉力必然小.另外,实话说,机架重了。即使用薄的 ...

其实这块飞控版最适合用2.3克或3克这两款无刷马达的,优点是重量轻,动力强,转速高,走轴承,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唯一的缺点是价格贵,一只要130元,4只加起来就要5百多元了。我的mcpx尾马达就是用3克那款,东西绝对可以升任,如果楼主再出一版带接收的,我会搞2.3克那种回来绝配一下继续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才重新刷了一下2。2版本的软体,现在电池4.09v电压都飞不起来,老是有一只马达启动慢或偷停,强行推大油 ...

有可能是电调的问题,得校一下油门行程,在mwc里面就可以校,具体方法搜一下。重烧固件也能解决,不用重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这块飞控版最适合用2.3克或3克这两款无刷马达的,优点是重量轻,动力强,转速高,走轴承,是非常理想 ...

如果你确定是某个电调有问题我送你两块dp3a电调,你先换上看看起得来不,不过得飞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确定是某个电调有问题我送你两块dp3a电调,你先换上看看起得来不,不过得飞线了

谢谢,明天我先测量一下各电调电流和把4个电调重新刷一下看看,电调出现软故障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我对楼主的微型四轴板,有好大的兴趣,已经加了楼主的旺旺号,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
机架是什么东西做的?

网友J:
汇报一下最新进展,经过重新刷电调,校正油门等排查,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原来经过多次暴力飞行和碰撞后,导致有两个电调330主芯片焊点接触不良,还有电调输入油门信号在经过520欧电阻,也许是经过激烈撞击,造成有2个电阻焊接点接触不良,造成时转时不转,将这几个地方重新焊接一编后,四个马达能正常运作了。

楼主;现在有一个新疑问,飞控加大油门电池电压约3.5伏左右,电调会突然停止,飞控板重启,能听到电调重启声音,重新解锁能重新启动,测328芯片电压正常,整过程无断电现象,查阅资料328和330工作电压均可低至2.7伏,是什么原因造成飞控重启 ,飞控板有电压保护?望楼主能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汇报一下最新进展,经过重新刷电调,校正油门等排查,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原来经过多次暴力飞行和碰撞后,导 ...

焊接水平有待提高啊,冲击振动实验没过关。
关于重启问题,首先电调是可以设电压保护的,不知道你刷的时候设了没有。飞控也是可以设的,a3口就是电压检测口,但我没接。
还有你的3.5v电压是空载还是有载大电流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