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替换玩具里的镍镉电池

楼主(2014-01-13):
玩具坦克里的镍镉电池很短命,不久就坏了或者容量变小很多,而且充电后几天就没电了。
我用2S锂电池替换,把插头也换了,在开关后使用一个DC-DC转换为5V,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A:
誰讓你不用平衡充

网友:
充电后几天就没电了。。。。这要是放在锂电     你可以说    充电后几天就大肚子了

网友:
冲电后 几天就涨肚

网友B:
你还得加个低压检测电路,要不然锂电容易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得加个低压检测电路,要不然锂电容易过放

没加低压检测,我试过,还没到过放电时就失控了,也算是低压报警吧。

网友:
顶帖!跟帖!受教育!

网友:
玩锂电低压报警、平衡冲是必须的,即使不用,潮湿地区放电快,放了一个月也要冲一次,不然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誰讓你不用平衡充

有镍镉电池的平衡充吗?好像也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B:
还是加上吧,失控和电压关系不大,因为你用的是DC-DC输出永远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加上吧,失控和电压关系不大,因为你用的是DC-DC输出永远是5V

不会永远输出5V,我用的是降压的DC-DC模块。

网友(2015-02-09):
引用 楼主:
不会永远输出5V,我用的是降压的DC-DC模块。

理论上2S锂电池最低电压是6V,而你使用的是降压的DC-DC模块,应该还是会5V输出。所以你的锂电池很容易过放,还是要装个BB响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