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配置,需要什么样的电池?

楼主(2014-01-13):
飞越650+690KV+好盈30A+1238桨,需要多大容量的电池,电压多少,放电多少C适合,本人小白,第一次装机,求大神显身指导 !

网友A:
4s 5200 你电调是飞腾吗?支持4s的话就行..
我目前是这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 5200 你电调是飞腾吗?支持4s的话就行..
我目前是这个配置

电调是好盈铂金30A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是好盈铂金30A

那放心玩吧..没问题

网友:
我也是铂金30A,用6S电池,放电25C~35C的电池都用过。

网友B:
4S5000-10000的电池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4S5000-10000的电池都行

你好,没有4S电池用3S或者6S可以吗?谢谢